用减速的方式来飞多轴的想法

楼主(2013-10-25):
现在都是电机直驱桨飞行,电流一般都随着电机增加了,为什么不用直升机一样减速后驱动大桨?那样可以换小电机高KV电机,高压电池啊。有人试过吗?或者说,如果这样,是否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A:
每多一级传动效率就会低一点,在产生同样推力的情况下,转速越高电机的力效也越低

网友:
貌似KV高的耐压没有KV低的电机高 除非你想爆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多一级传动效率就会低一点,在产生同样推力的情况下,转速越高电机的力效也越低

那为什么直升机可以用一个电机带动这么重的飞机呢?还有就是续航还比多轴时间要长。而多轴,几个电机加一起的总功率和直升机也差不多少,但续航时间及负载能力就差很多

网友B:
还是直驱效率高,你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直驱效率高,你搞反了

这么的,那为什么苹果的四轴,那么小的电机,带动飞机可以飞10分钟嘞,电机超小啊,求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直升机可以用一个电机带动这么重的飞机呢?还有就是续航还比多轴时间要长。而多轴,几个电机加一 ...

桨越大,桨效越高。

多旋翼,桨越多,效率越低。

极端的来说,效率最高的就是单桨,也就是直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的,那为什么苹果的四轴,那么小的电机,带动飞机可以飞10分钟嘞,电机超小啊,求教

造价低,另外技术限制,你不要往极端搞,你想往极端搞请提前说明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直升机可以用一个电机带动这么重的飞机呢?还有就是续航还比多轴时间要长。而多轴,几个电机加一 ...

桨大效率高。加减速以后扭力变大,能上大桨。
同样功率下,大桨低转速,带动更多的工质,但是工质流速慢,效率高。

小桨高转速,正好相反。

多轴不能这样的问题是,带大桨响应上不去,多轴的刷新率很重要。直升机是靠变距的。多轴你要是再加四个定速+变距。。机械结构太复杂。

违背多轴初衷了。这样的多轴和直升机比几乎无任何优势。

网友:
我是来看大神们的回复

网友:
看着有点复杂,咱的能飞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大效率高。加减速以后扭力变大,能上大桨。
同样功率下,大桨低转速,带动更多的工质,但是工质流速 ...

谢谢您的回答,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越大,桨效越高。

多旋翼,桨越多,效率越低。

谢谢!看来还是得想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