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找KDS平衡仪驱动及调试软件

楼主(2013-10-25):
收了个KDS平衡仪。找不到驱动及调试软件。请各模友有的帮传份驱动及中文调试软件。先谢谢了。cc12cg@sina.com

网友:
晕你买平衡仪没给你光盘吗?那东西还真不好找…
不过正好我以前备份了光盘。。。有空加我q吧我传你49434536

网友:
已发,中文说明书百度文库里有
http://wenku.baidu.com/view/e709b3fd910ef12d2af9e78a.html

楼主:
已收到,非常感谢。
现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不能联机,读写参数。USB串行正常。联接软件显示是 连接中 。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
这个与软件会不会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收到,非常感谢。
现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不能联机,读写参数。USB串行正常。联接软件显示是 连接中 。可 ...

操作系统要XP或者vista
不行换个USB 端口号别超过8

楼主:
这方法测过。XP系统、换个USB口中、端口5. 还是不好。 联机USB 红灯狂闪,绿灯常亮。估计硬件有问题。[

网友:
陀螺要插上,通电前电机香蕉头拔了 防止失误
实在不行换个电脑

楼主:
那么模友,有中文的调试软件传份给我

楼主:
向KDS发电子邮件申请软件。没想到真的发份中文的给我,很感谢KDS公司。虽然我的硬件有问题没用起来,在网上寻找了很长时间。

网友:
其实很简单,买个设置卡,用起来也非常方便,总比带个电脑强

网友(2014-08-19):
引用 楼主:
向KDS发电子邮件申请软件。没想到真的发份中文的给我,很感谢KDS公司。虽然我的硬件有问题没用起来, ...

多谢,好用

网友(2014-11-23):
平衡仪好用吗,我不会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