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rd631、731、931

楼主(2013-10-25):
JR RD731接收机是DSMJ制式的,请问各位:DSMJ的分辨率是1024的还是2048的?

                                                          DSM2的分辨率呢?
                                                          dsmx的分辨率呢?

网友A:
摇杆的分辨率是2048,最新制式DMSS是40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杆的分辨率是2048,最新制式DMSS是4096

原来是算摇杆的?我还以为DSMJ制式跟DSM2之类的有区别呢~直升机的三轴陀螺仪,如果是直接连卫星接收机,就要求选着接收机类型,所以就不知道DSMJ是属于1024还是2048的了~

网友:
分辨率说的是摇杆电位器的参数,现在刚买的XG14,听店家说分辨率是409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