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种平磨过的板材,据说是韩国进口的。

楼主(2013-10-25):
平磨过的铝板   表面贴膜

偶然间获得的

在淘宝193圆买20*220*520的铝板做底座

发过来是弯的   从截面处中间鼓起1.8mm

卖家掏邮费   换了一片   又是弯的

于是乎卖家又掏邮费换了一片据说是进口货给我    表面平磨的      确实不一般   做得很好

卖家说是新料     进口韩铝   还没上架   价格比普通铝贵三分一

也就是说这样一片要260圆左右

大家说说值不值     缺点就是四个边都要加工的    不像普通铝只有两个面的切痕

做小铣的底座

网友A:
厚度是不是整数?如果不是可能是国产铝平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度是不是整数?如果不是可能是国产铝平磨过的

厚度是整数      我就是想问问这样子的值不值

看板材   整块应该是两平方的     在大型龙门磨床上磨出来的

网友B:
丝杠哪买的,推荐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杠哪买的,推荐一下吧

丝杠是从淘宝ID张土豆那边买的  一百二一米

淘宝七十元一米的不是TBI的    硬度相差巨大       而且国产一致性极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杠哪买的,推荐一下吧

TBI的1605螺母一个一百六十元      一百元的那种是假的     国产螺母带金属反向器就得八十了

网友:
谢谢。
铝板的卖家也分享一下吧,版上留言不方便,可以发个消息
再次感谢

网友:
进口的板子大多不是这么包装的,淘宝上有个胖子店铺,买过,都是贴的带厂家的塑模,很规整的,你这种颜色也不对,大 陆的板材一般都是这个颜色,韩国跟台湾的颜色发灰

网友:
做的太jb牛逼了,,,,,,,,,,,,,,楼主哪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