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精灵 出场时候有没有开启一键返航和失控保护 ...
phantom 精灵 出场时候有没有开启一键返航和失控保护 ??

楼主(2013-10-25):
phantom 精灵 出场时候有没有开启一键返航和失控保护 ? 出场默认的s1 开关打到最低 是手动模式还是姿态模式 ?新手提问还请师父门回答一下 !谢谢

网友A:
要在软件里设置

网友B:
您好,楼主默认是姿态,出厂是有一键返航和失控保护 ,详情请仔细阅览说明书,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C:
瞅瞅说明书呗。

网友D:
我买的时候,3.16版固件还没发布,只有在3.16版固件调参软件里才能够设置一键返航,新出来的就不知道了,帮顶!

网友E:
就算出廠預設也是要上軟件設置過才能使用吧!

网友F:
软件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