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风对V8的引响

楼主(2013-10-25):
配置:黄V8  蝎子2221-8  斜盘DS215 尾舵DS525 伯金40A电调  接收JR611B天线断了   飞前两块电一直没问题,第三块电上天不到一分钟,突然失控,动任何摇干飞机无任何反应,差不多两秒后恢复正常,还好救下来没炸,当时风很大 ,第四块电又正常飞完
,  到第5块电时又是这种情况 秒炸,郁闷一天,想不出是什么原因,以前也是用的断了天线的611B一直没出过这问题,因该不是接收的问题,难道是大风引向V8计算不出是人为还是自然因素吗,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A:
检查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电调

电调现在一切正常,要怎么检查哦

网友:
如果是T插的话换掉试试

网友:
接電腦,查看V8飛行記錄!

网友:
我遇到过,我的情况是t插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过,插电整准备起飞全油门转动。遥控器也是打舵没有任何反应!!!也是用的vbar!!电调接收机都是正常的!!1

网友B:
这种现象多出在KST215舵机搭配40A电调的直机上,因原是KST215舵机耗电太大,至使40电调的BEC工作在临界点上,常常使电调的BEC过流自保。解决的方法是一换大电流的BEC,二是换工作电流小一些的舵机,比如POWER2215或普通型号的450舵机。

网友C:
我450L用v8有时自检完后两个舵机能用手拨动。

网友:
不懂,表示关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450L用v8有时自检完后两个舵机能用手拨动。

通电后的舵机是被锁定的,用手拨是拨不动的,应该细查原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多出在KST215舵机搭配40A电调的直机上,因原是KST215舵机耗电太大,至使40电调的BEC工作在临界点上 ...

那换个60A电调可以解决吗。

网友:
楼主的标题有错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电后的舵机是被锁定的,用手拨是拨不动的,应该细查原因了。

一个舵机是锁定的,另外两个舵机没锁定

网友:
调出V8最后100秒的记录  里面有记录坠机之前100秒发生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换个60A电调可以解决吗。

主要是电调的BEC是否是5A的,5A的BEC应该是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舵机是锁定的,另外两个舵机没锁定

都应该是锁定的,重新自检后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