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 B6充电器设置的2A充电,开始后怎么变成0.0A了?

楼主(2013-10-25):
如题,小白求教,顺序发错,从右到左看

网友A:
发个图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图过来!

已经上图了

网友B:
12.58 电量满了啊 电流就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58 电量满了啊 电流就降下来了

充满的话不是应该有响声吗?  不是显示FULL吗?

网友:
我的经常不响

网友:
充满了平衡状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满的话不是应该有响声吗?  不是显示FULL吗?

基本满了 现在是平衡状态 在等一会就会叫了 不要急啊

楼主:
只要不是电池和平衡充的问题就行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满的话不是应该有响声吗?  不是显示FULL吗?

充满了后进行平衡 电流就变小 我的B6平衡完成就会叫 显示full

网友:
看不出你用的多大(mah)的电池,如果大于1000mah的电池用1.1A电流充有点小。充电电流设置过小会导致电池充不饱满。充电时电流是随着电池电压的增加而逐步减少的,直至为零。因为你设置的是平衡充电方式,充满电后充电器开始做几S之间的平衡。完事后,自然会报警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