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ar6110e有失控保护吗?

楼主(2013-10-25):
最近买了山寨的ar6100和ar6110。6100就不说了,不稳定而且被我卸掉插针后就再也对不上频,可能坏了。

想问问,ar6110有没有失控保护?

为了防止飞机飞出有效控制范围(商家称6110信号范围是600米)继而失控引发不必要的麻烦,我特意测试了一下。

就是对频后关掉控,模拟接收机丢失控制信号,看看会怎样。结果很失望!所幸测试当时是未装螺旋桨的!

关掉控后不出2秒,电机马上最大油门启动,重新开孔后2秒左右才能控制住。

小弟一般都飞固定翼,随随便便都会飞出几百米,万一真飞出控制范围,毋庸置疑,飞机肯定舍我而去!

想问问Devo 10刷SUV的固件后能设置失控保护吗,我设定过(未知方法是否正确)无效果,或者6110本来就不具备失控保护!

网友:
这山寨接收,我买了七八个吧。飞固定翼,空中300米左右,完全收不到信号。而且,用V尾混控的话,会干扰油门。

网友A:
对频时油门保持最低这样失控就不会有油门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频时油门保持最低这样失控就不会有油门了!

反复测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B:
找个原装JR控试试。
我自制的DSM2高频头,用来对市面上买的25块接收,很多个,都有失控保护。
但是注意,DSM2的山寨接收机,只有油门通道有失控保护,并且,只有默认的1通是失控保护通道。
也就是说,你第一通一定要是油门才行,不然失控保护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原装JR控试试。
我自制的DSM2高频头,用来对市面上买的25块接收,很多个,都有失控保护。
但是注意, ...

我用的是DEVO 10,身边也没有用JR的,都是一帮JR黑

我再慢慢试试每个通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DEVO 10,身边也没有用JR的,都是一帮JR黑

我再慢慢试试每个通道吧!

刷机后应该可以映射通道。你第一通道肯定不是油门。。。
把第一通道映射成油门,再对频

楼主:
已经设成1通是油门了,不过是对频后,看来要重新做手术了,我已经将其连同点火器 “集成” 到电调上了

网友:
等你测试结果

楼主:
经测试,devo10设置6110失控保护成功!

电调信号线一定要接油门通道,对频前必须将油门设第一通道。

网友:
原厂的6115E也只有油门通道保护

楼主:
可能原厂的也是山寨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