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提个醒:一定要定期检查精灵的浆叶!!!

楼主(2013-10-25):
明天周末,准备明天爽一下下。样样准备完毕,装箱时,动了一下精灵的浆叶,这一动吓坏了,有两个螺帽稍一使劲,用手竟然就可以拧动。赶紧的翻出大疆配的小板手,逐一检查,没想到,四个浆都有不同程度的松动。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又发现两个脚架螺丝有松动。当时装机时记得是上紧了的,没想到这一个月,也才飞了十来次,就震松了,看来这安全检查得时时有啊!!!

网友A:
要上螺丝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上螺丝胶啊

哦,这个真不知道。谢谢提醒

网友B:
楼主肯定是正反桨和电机的转向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肯定是正反桨和电机的转向不匹配

这个专业了,不懂。但是我一直飞着没问题的呀!

网友:
上胶,定期检查。飞行器这种东西,不要把它只当做一种玩具。任何大意带来的后果都是惨痛的

网友:
建议楼主打上螺丝胶

网友:
10块一瓶的螺丝胶..买

网友C:
还别打多了..多了拧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别打多了..多了拧不下来..

收到!谢谢提醒

网友D:
上什么螺丝胶啊,用裹水管的生料带一裹螺帽锁的紧紧的妥妥的

网友:
震动嘛,。导致螺丝松了,玩直升机的经常遇到这个问题,上适量的螺丝胶就好~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俺到此一游,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什么螺丝胶啊,用裹水管的生料带一裹螺帽锁的紧紧的妥妥的

高。这个刚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什么螺丝胶啊,用裹水管的生料带一裹螺帽锁的紧紧的妥妥的

自锁螺母最管用

网友:
自紧桨的飘过

网友E:
什么机子都要经常检查桨叶,松动只是其次,还要检查是否有裂痕等。。。。

网友:
螺丝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机子都要经常检查桨叶,松动只是其次,还要检查是否有裂痕等。。。。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专业了,不懂。但是我一直飞着没问题的呀!

正桨对应的电机要逆时针转,反桨对应的电机要顺时针转

网友F:
大疆的螺丝上有螺丝胶的,正反电机桨松了的话一定是桨叶没装对

网友:
飞行前检查 飞行后保养 顶起更换易损件 都是必须的嘛~

网友G:
起飛前都得檢查,建議固定螺絲用漆筆畫條線容易辨識有沒有松動。

网友:
这个提醒的是,不过现在新出的自紧桨就不怕了,嫌麻烦的就换个桨吧

网友:
多动一下手 有 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起飛前都得檢查,建議固定螺絲用漆筆畫條線容易辨識有沒有松動。

好办法,简便易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疆的螺丝上有螺丝胶的,正反电机桨松了的话一定是桨叶没装对

最早的phantom是没有正反电机的。 后来出货的都升级了。

网友:
自紧桨的飞过。。。。。。。

网友:
是要注意

网友:
飞了有约150架次,检查没有任何松动,谢谢提醒。

网友:
上一点点螺丝胶。

楼主:
phantom上面所有的螺丝都不能打胶,因为外壳会被螺丝胶腐蚀,导致螺丝安装位置碎裂。

网友:
有的地方确实需要打螺丝胶,但是不知道什么牌子的好,我已经飞丢一个图传的发射天线了,巨大的损失啊,

没办法又买了一个原装蘑菇天线,唉。。。

网友:
螺丝胶千万别打在有塑料的地方,我之前的精灵外壳,安装新电机为了稳妥,打了螺丝胶,结果没过一个月就开裂了。

网友:
好矛盾啊,螺丝胶

网友H:
要经常紧一紧的

网友:
上自紧桨嘛 爽爽的呢~ 每次检查都没事

网友I:
纯帮顶,让知道的朋友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