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v1 固件4.0刚起飞就失控,1-4通道全部失灵,但有奇迹~

楼主(2013-10-25):
终于有机会自己发这种帖子了。 :)
地面插电预热了3-5分钟,期间绿灯连闪过了,应该表明记录好起飞点了吧,但GPS信号不好,于是姿态模式起飞,等飞机飞到10米高左右,发现俯仰横滚副翼都失灵了,飞机以较快的速度自动向远处飘走,大概飞出100米,高度在50-70米左右,这个过程中切换过手动、姿态、GPS都没有任何反应。过了一会以为没有戏了,发现飞机在远处20层楼不到的高度悬停,这时所有通道还是没有反应,只有控制云台的俯仰通道可以主动控制,之前因为想着夺回控制权,所以没有机会尝试调整过云台的俯仰通道。还好通过观看回传视频,知道飞机停在一片树上方,下面没有人,这时飞机自动下降,这个过程中,至少1-4通道还是没有反应的。直到最后,图传信号因为遮挡丢失。赶紧向估计的位置狂奔过去。很远就听见BB响,这下就放心了,向着响声跑过去,发现挂在树上,真是万幸。
目测,这次失控几乎没有损失,也没有伤人真是万幸。

疑惑:1.为啥会这样失控?这么近的距离,按理说在遥控范围内呀。居然1-4通道都没有反应了。

        2.失控后为啥会***飘走? 按理说失控后不是会升高到20米,然后自动降落吗?

        3.为啥飘走后在远处会自动悬停,然后自动降落?我已经把电源报警关闭了,按理说不会自动降落的,应该电用完后掉下来。

不知道naza是不是就根本没有数据可查了?

网友A:
失控了,你的遥控器是不是XX飞啊

网友:
其实按照楼主这么说NAZA应该像
XAircraf一样,弄个黑匣子,实时记录飞行的数据,单单从楼主的字面解释,真的很难看出什么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了,你的遥控器是不是XX飞啊

福他吧的t8fg

网友:
这个失控很奇怪

网友:
用433撸过 从来不担心失控问题
和58块一枚的2.4图传搭配用的很开心

网友B:
樓主您失控了!您的控有問題?請詳細檢查(還有您的失控保護是如何設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您失控了!您的控有問題?請詳細檢查(還有您的失控保護是如何設置的)?

为何失控了还可以控制云台俯仰? 控一直在用,其他几架飞机前几天刚飞过,没有问题。失控保护也设置过,关机会跳到失控保护,指示灯黄灯快闪的。

网友C:
接收与飞控的连线没问题吗,
起飞还是等到GPS定位完成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与飞控的连线没问题吗,
起飞还是等到GPS定位完成后。

没有问题,最后掉下来后线还是好好的。如果连接有问题,那就无法启动了呀。

网友D:
如楼主所说:GPS信号不好,于是姿态模式起飞。可能是因为失控时同时丢失了gps信号,所以才会飞出100米外自动降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楼主所说:GPS信号不好,于是姿态模式起飞。可能是因为失控时同时丢失了gps信号,所以才会飞出100米外自动 ...

楼主都说了记录起飞点的gps信号不好,如果信号差,记录的起飞点飘逸了到100处,那失控后,就自动降落到那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都说了记录起飞点的gps信号不好,如果信号差,记录的起飞点飘逸了到100处,那失控后,就自动降落到那 ...

那为什么会起飞就失控呢?

网友F:
楼主,你好,
请问是否有看到当时失控时的LED灯?是怎么闪的?你的飞机后来连调参遥感映射滑块是否都正常?

失控后会不会飘走是由你当时的搜星情况来定的。

你的失控保护,设的是自动降落呢,还是自动返航降落呢? 如果是自动返航降落,2、3  都出于这个方面, 你的第一个问题,还需要分析。

网友G:
附近有没有干扰源?高压线之类的!gps信号不好记录的返航点会有偏差。有一次我起飞10米就失控了,好在gps信号很好,失控后马上就进入了失控保护程序,稳稳的就降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失控了还可以控制云台俯仰? 控一直在用,其他几架飞机前几天刚飞过,没有问题。失控保护也设置过, ...

1.为啥会这样失控?这么近的距离,按理说在遥控范围内呀。居然1-4通道都没有反应了。
失控很難說有些會因為訊號不穩定斷訊造成飛控起動失控保護(飛控判斷訊號連續3秒鐘沒反應就會起動)當再次收到訊號後雲台可以運作是正常的,但要接回控制權就要切換飛行模式才可以操控。
2.失控后为啥会***飘走? 按理说失控是会升高到20米,然后自动降落吗?
失控保護起動後,如果當時高度已經超過20m高是不會再升高的!且您自己都說明了失控是会升高到20米,然后自动降落吗?由這句話判斷樓主失控時軟件因該是設置至,自動降落、並不是失控自動反航降落。
3.为啥飘走后在远处会自动悬停,然后自动降落?我已经把电源报警关闭了,按理说不会自动降落的,应该电用完后掉下来

樓主上電後是否有等待至快閃綠燈(第二次快閃)後才起飛呢?您自己也說明起飛時gps訊號不好(此時燈號是如何閃呢?)以改姿態模式起飛,這是關鍵點因該等待到只有綠燈閃時才可起飛個人判斷可能是飛控因訊號不穩定導致記錄反航點偏差所至。

网友:
        3.为啥飘走后在远处会自动悬停,然后自动降落?我已经把电源报警关闭了,按理说不会自动降落的,应该电用完后掉下来。
naza有2种失控保护,其中一种就是原地悬停然后降落,你看看你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
请问是否有看到当时失控时的LED灯?是怎么闪的?你的飞机后来连调参遥感映射滑块是否都正常? ...

当时是姿态模式起飞,就是黄灯闪+红灯2次,失控时,没有看到黄灯连续闪动,这也是疑惑的地方,等我反应过来已经失控时,飞机已经飘远到40米左右了,这个过程大概5秒。所有的通道在起飞前都正常,连接调参软件看过,当时为了把电源报警关掉,顺便试了所有通道的功能。

姿态模式失控难道和GPS也有关系?我起飞前通电了3-5分钟了,绿灯连闪过的。

失控保护方面,我设置的是返航再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附近有没有干扰源?高压线之类的!gps信号不好记录的返航点会有偏差。有一次我起飞10米就失控了,好在gps信 ...

这个不知道,可能有吧,姿态模式起飞失控后,会自动进入gps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知道,可能有吧,姿态模式起飞失控后,会自动进入gps模式?

姿态咋会失控后进入gps模式呢?应该是进入失控保护哦。不管是gps模式还是姿态模式还是手动模式,只要满足失控保护的所有条件,一旦失控都会进入失控保护程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是姿态模式起飞,就是黄灯闪+红灯2次,失控时,没有看到黄灯连续闪动,这也是疑惑的地方,等我反应 ...

很简单,起飞时候没有搜到卫星,起飞点不是返航点。起飞后某个点卫星信号良好,自动记录了当时地点为返航点。但是这时你已经看不清楚信号灯闪动方式,也许。。。或者。。。可能。。。你的图传对GPS和控都有干扰所以以后还是坚决。。。一定。。。必须。。。在GPS绿灯正常闪烁才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