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模拟器后遇到的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3-10-25):
入手模拟器一个多星期,基本每天练习一个小时左右,现在入手的模拟器是淘宝上买的带遥控器的那种SM600,file:///C:\Users\L-John\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58163496\QQ\WinTemp\RichOle\PYET5LY~Q3ZO1%94LVGNXJH.jpg有一些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一下大家:
1、我油门在中间的时候主桨桨距和油门是在中间的,
但是油门推到3/4的位置时主桨桨距和油门都是满的 ,校准遥控器也校准了,可是没什么效果。请问我该如何调?
2、请问我一开始练习四面悬停的时候用什么机器,怎么练习比较好?这几天飞过很多机器都是一起飞就往左边飘,不太好控制。

网友:
校准就可以了  如果出现自滑现象  应该是模拟狗的问题

网友:
慢慢练吧

网友:
没什么影响,模拟器就是练手感和方向感的。不过,我一开始就是用真机的控来练习模拟器,这样以后上真机适应的更快些。

网友:
建议用控练

网友A:
买那种模拟器好,那种最全(比如几种机型都有的那种)能给个地址吗?我在淘宝上看了很多没有看明白,几种软件是什么意思,破解又是怎么回事。有了模拟器的模友给个使用体验嘛!

网友:
针对LZ的问题:
1、我油门在中间的时候主桨桨距和油门是在中间的,

但是油门推到3/4的位置时主桨桨距和油门都是满的

,校准遥控器也校准了,可是没什么效果。请问我该如何调?
2、请问我一开始练习四面悬停的时候用什么机器,怎么练习比较好?这几天飞过很多机器都是一起飞就往左边飘,不太好控制。

回LZ:
1、需要在模拟器里校准。如果反复校准不解决问题,可能你的控有问题。
2、练习机可以选择”亚拓550E“,或“700E”之类的大机。
亚拓的英文是 Align T-Rex 550E

练习方法:在凤凰模拟器里有专门的“练习”模式,先去练习模式里。

PS 起飞向左飘是正常现象,真机也有类似情况。

供参考,祝顺利!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练习最好用450的。灵活。

网友:
不小心 按到CTRL+A了,还有,你那个油门问题是配置文件的问题,根本没法调,我遇到过。只能发一个配置文件才能解决,我可是迷惑了半年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又按到CTRL+A了,妹的,如果楼主要就下,我传上来,拷到你的电脑上  我的文档\PhoenixRC\Settings\mappingProfiles\Custom这下面,再在模拟器里面选择它

FS_TH9X.pxc

网友:
名字是FS九通,实际是SM600用的。呵呵

网友:
另外最重要的忘了说了是,不要用SM600去校准,我校好了,直接用吧,骚年。只是反向之类的可以设置,不要去校准,相信我有点偏差那是必须的,SM600的专利。用机器上的佩调调吧。

网友:
还是早点用真控加模拟器练吧,个人认为SM600只能算是玩具中的玩具,浪费钱,再给你一句终告:玩航模盲目节约就是超级浪费的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那种模拟器好,那种最全(比如几种机型都有的那种)能给个地址吗?我在淘宝上看了很多没有看明白,几种软件 ...

现在大部分都用凤凰模拟器,4.0的

网友:
经鉴定师凤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