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很久没来了,迷上了多轴,看了两天,还是一头雾水,求教!

楼主(2013-10-25):
首先,是不是和电直一样,也要有个遥控的接收器放在多轴飞行器上,然后飞控,GPS,OSD等等和接收器连接?
然后,相对应的布线,接线应如何接?
我看了很久的帖子,实在没看见有详细的针对菜鸟的布线接线的图文啊,望高人们赐教

我不想买现成的套机

楼主:
杀了个发

网友:
我个人感觉目前的多轴比电直简单很多,没有什么油门曲线螺距曲线需要调。遥控通道需求和电直一样了,需要附件功能的话需要更多的通道,控一般设置成固定翼模式,放心吧,玩过电直玩多轴很简单的。刚开始玩一个飞控就够了,不FPV也不需要OSD,按说明书接线就好了,如果你玩过无副翼或者带3轴陀螺仪的电直,对于怎么接线也是很简单的事情。传统的机架我是把电调放在电机附近,远离飞控,在中心板下层用非环形的集线板,当然也可以用集成的电调,这样更美观省钱。飞控板放在中心板上层,尽量远离集线板,至于这么走线,你装过电直应该不还是问题的。机架也不复杂,自己DIY完全可以,当然图省事和美观,成品同档次材质的机架对于一个电直不带电子设备的空机来说,还是不贵的。具体的调试,要看你有什么飞控了,我用兔子的老一代,基本装上默认参数就飞,调调云台的方向和比例而已。

网友:
本人玩大半年多轴了,前前后后装了四五个多轴,也算小有心得!
正好最近想玩直机,买来一堆零件也怎么也装不好!
不如与楼主互通有无,相互学习一下??

网友A:
你如果用APM的飞控连遥控器也不用,就用安卓手机+个数传+蓝牙+Driodplanner

网友B:
不用遥控好像不能解锁呀,设置成不加锁有点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用APM的飞控连遥控器也不用,就用安卓手机+个数传+蓝牙+Driodplanner

这么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遥控好像不能解锁呀,设置成不加锁有点危险

软件里有解锁

网友C:
不是在这里有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378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在这里有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378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