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把450的尾桨做过平衡?

楼主(2013-10-25):
我的没做过,拿到一副新尾桨直接装上,原因是桨平衡器太粗,孔太小用不了。。。

网友A:
动平衡还是静平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平衡还是静平衡啊

我都没做过

网友:
静平衡,也就是重量必须要做的

网友:
我做过,也就是简单的把两片尾桨用秤称,加工成一样的重量

网友:
尾桨的平衡不是很好做。

网友:
直接换新的

网友:
只做过动平衡。。。

网友:
尾桨夹也要做动平衡

网友:
我做过动平衡

网友:
别说450,250都得做啊,不做尾巴震动太大…………

网友:
我是没坐哦 直接上

网友B:
塑料桨叶都是一样的模具做出来的能差异很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塑料桨叶都是一样的模具做出来的能差异很大吗?

两片桨重心会不太一样,材料个部分密度都不太一样的。

网友:
我做静的。但是我发现大多数出厂时候都配好了的。

网友:
没那么麻烦吧,只要不是太便宜的桨,应该都是配对来的,不用做平衡。大包装的那种几块钱的塑料片桨可能不太好说了,碳纤的尾桨也才不到20元,很好用

网友:
学习,帮顶(我是都做,就当检查一下好了)

网友:
直接用kbdd尾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片桨重心会不太一样,材料个部分密度都不太一样的。

这个你就外行了。

网友:
有些桨需要,有些桨不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你就外行了。
那还请你讲个究竟,这个确实不太懂,但是我做完平衡尾垂可以完全无虚影。

网友E:
很难做动平衡,所以现在只买A品碳纤桨

网友F:
专门研究这2个平衡 研究了9天左右 得出 只要做好静态平衡 一般来说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