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地面站GPS问题

楼主(2013-10-25):
自己做了一个GPS用在APM飞控上,能收到13颗卫星,但定位于与实际位置偏差了500米左右,网上查了,是因为国家安全地图做了改动,大家的GPS是这样的吗,还是有什么解决办法,在此请教各位大神们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顶!

网友A:
可以选择不同的地图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择不同的地图提供

谢了,哥们儿,恍然大悟,GPS自己买的模块焊的,以为是GPS问题

网友:
我用GOOGLE的卫星图!

网友B:
用那个satellite,误差会少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那个satellite,误差会少点

对,就是这个,呵呵!这个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