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前拉和後推力量是否一樣

楼主(2013-10-25):
請問飛機鏍旋槳前拉和後推力量是否一樣?我的機子鏍旋槳設計是在前端(前拉),因此不耐摔,現想改為後推式.請問力量是否一樣?

网友:
按道理是一样的。。。 除非螺旋桨装反了

网友A:
如果不考慮空氣動力學因素, 他們的槳速是100%一樣的.

但是如果考慮到實際應用中的空氣動力影響, 那肯定是有明顯分別的.

前拉機因為槳是在灰機的最前端, 氣流狀態最理想, 所以在同樣的輸出情況下, 拉力會大小小.

後推機因為氣流在流到槳的時候已經經過機身, 機翼或者其它部件的干擾, 已經不是定常流(STEADY FLOW)而是受過干擾的氣流.

按照我們的定義來說, 前拉機是要了第一次, 后推机是留了技術......

网友:
RE: 前拉和後推力量是否一樣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慮空氣動力學因素, 他們的槳速是100%一樣的.

但是如果考慮到實際應用中的空氣動力影響, 那肯 ...

那到底是前拉拉力大还是后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到底是前拉拉力大还是后者?

同樣配置, 前拉應該會大點~

但是不是100%肯定的~

网友:
理论是一样的大。按飞的看,前拉产生一定舵效。后推舵效纯靠气动力。前拉低速情况下比后推好飞。乱说楼下指正。

网友:
做成背推吧!

网友:
拿 分走人

网友(2014-01-17):
前推的好

网友:
要注意一点,前拉的桨可以用很大尺寸,后推或腰推的桨尺寸不能太大

网友:
从安全考虑主张后推,此时尾翼的舵效大增,显得太灵,小心啊!

网友:
个人认为后推比较好,不容易伤人,也不容易摔坏。个人还认为后推的效率会更高一点,因为前拉的情况经过螺旋桨的高速气流会经过机身或者是机翼,这样会产生一定的能量损失。不对请楼下批评指正。

网友C:
后推安全、前拉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慮空氣動力學因素, 他們的槳速是100%一樣的.

但是如果考慮到實際應用中的空氣動力影響, 那 ...

不过如果机身太肥,前拉的气流也会被阻挡吧,可能还是要靠风洞才能测出精确结果了不过前拉机一般升力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