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飞机安装发动机要不要下拉角?

楼主(2013-10-25):
新手正在装飞机,马上要安装发动机了,想请问下双发的发动机,两个螺旋桨旋转方向相反,还用下拉角什么的吗?
飞机是C47,链接中的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jnKy&id=24087669000
下单翼,U形上反角,两个发动机装在机翼上。
另外,想了解一下,为什么要下拉角,下拉角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双发跟下拉没关系,跟右拉有关系,双发不需要右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发跟下拉没关系,跟右拉有关系,双发不需要右拉了。

那什么跟下拉有关系呢?

网友:
机翼翼型,平凸要下拉

网友:
好像固定翼的比较便宜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什么跟下拉有关系呢?

下拉是防止飞机加油低头的,前拉飞机都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拉是防止飞机加油低头的,前拉飞机都要

那我这个呢,关键是它的发动机在机翼上,而且是下单翼,所以不太确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呢,关键是它的发动机在机翼上,而且是下单翼,所以不太确定了

要个两三度吧,不装也行,飞的时候用升降配平下,你哪种方便用哪个

网友:
楼上同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解

下单翼的时候也是要两三度的下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