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用3S电,2200 vs 2800 mAh(28楼有总结)(6/2,57楼再试3000电)

楼主(2013-10-25):
2013-10-29 19楼增加纯悬停数据。

2013-10-30 28楼总结。

2013-11-5  52楼再总结。
=============================================
最近在练基本功,有手感的时候,老嫌飞行时间太短,不够过瘾。

试试用大一点容量的电池,看看能飞多久。

电机:蝎子2221-8 (土匪回来的,不知道kv值),配12T
油门:73%(直线一条)
电调:50A铂金V3

飞的都是极单调的动作:悬停、原地翻滚,这里有视频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5014

2800mAh 飞8分多钟

2200mAh 飞6分多钟

换大电池:
容量增加 约 27%
重量增加 约 2%
时间增加 约 30%

网友:
帮老湿顶顶贴,必须滴!!

网友A:
这真的不科学了,重量才增加2%……

网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搞个电直耍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真的不科学了,重量才增加2%……

你知道的太多了!

光算电池当然不止,我又不是飞电池!

算整机起飞重才增加1.6%。

网友:
此事必有蹊跷

网友B:
KV 3595

试下来的结果只能说,一个电池标得谦虚或对,一个标得假或错。(如果两者都是全新的话)

如果设定不变,效率是不可能随容量的增加而增加。而正相反,容量增加意味重量的增加,效率从桨开始下降,导致后面的东西的效率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 3595

试下来的结果只能说,一个电池标得谦虚或对,一个标得假或错。(如果两者都是全新的话)

PUG老大也给引诱进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真的不科学了,重量才增加2%……

确实不太科学!

飞3D耗电受动作、手法影响好大。

今天试试只飞航线,悬停,油门还是一条73%直线,飞到BB响就下来,看看情况:

2800mAh电池,飞了10分半钟:

2200mAh电池,飞了7分半钟:

网友:
此贴有 毒托嫌疑,鉴定完毕

网友:
我也来测试一个 60%油门直线 全程航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PUG老大也给引诱进来了!

你该不会引诱而歼灭之吧。

把两组电池的实验完后的充电安时数看一看。最好两组对比时都仅仅只做悬停。航线比悬停要稍稍省电点。

网友:
顶24!都是营养贴

网友:
在电池参数都没虚标的情况下,确实很有必要多作一些类似于LZ的这种测试,得出450电池容量的最佳搭配,当然或许2200mA和2800mA都不是最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该不会引诱而歼灭之吧。

把两组电池的实验完后的充电安时数看一看。最好两组对比时都仅仅只 ...

这建议好狠毒呢!

要悬停十几分钟,好可能要炸机呢!

要科学的话,不单止要悬停,还要试试不同的油门%。

网友C:
我的2200能悬停8-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2200能悬停8-10分钟。。。。

温柔3D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建议好狠毒呢!

要悬停十几分钟,好可能要炸机呢!

不会吧。A24兄的光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然道A24兄有时也会阴沟翻船?

2800mAh 等于 168 Am (安 分钟 )168/10.5=16A

2200mAh 等于 132 Am (安 分钟 )132/7.5=17.6A

就是说,用2800mAh的电池时平均电流是16A,而用2200mAh的电池时平均电流是17.6A。

按照你提供的信息,前者的飞行重量是后者的101.5%,即前者重。

我们都知道航空器都是在和地球的吸引力做斗争,怎么轻的反要斗得更辛苦?

老弟并没害老大的意思,只是悬停的方式最能排除人为的影响。

而且,我相信A24兄的本领悬停10多分钟不会有任何问题,只是考验一下你的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A24兄的光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然道A24兄有时也会阴沟翻船?

2800mAh 等于 1 ...

今天悬停了4块电(1块2800,3块2200),快要崩溃了!

感觉航线跟悬停耗电差不多。

油门大小对耗电影响比较大。

电池容量大,重量也大,飞行时间不是跟电池容量成正比。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悬停了4块电(1块2800,3块2200),快要崩溃了!

感觉航线跟悬停耗电差不多。

与各个转速搭配的螺距曲线是什么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各个转速搭配的螺距曲线是什么样的呢?

螺距曲线全都是就0~100%直线一条。

最大螺距12度。

网友:
路过参考一下吧!

网友:
很专业的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悬停了4块电(1块2800,3块2200),快要崩溃了!

感觉航线跟悬停耗电差不多。

A24兄辛苦

A24兄认真的精神大概就是大家喜欢你的原因吧。

悬停和航线的比较结果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航线中速度变化的大小和频率。只要你有耐心你会发现这个现象的。

楼主:
今天试试把油门再调低,看看情况。

手上还有一块标称2600mAh的电池,顺道试试悬停。

网友:
期待2600的测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试试把油门再调低,看看情况。

手上还有一块标称2600mAh的电池,顺道试试悬停。

今天悬停了2电:
油门63%

2600mAh电重220克

F--2600mAh电,还是73%油门,7分27秒,充进1761mAh

E--2200mAh电,63%油门,8分49秒,充进1695

楼主:
这块2600mAh电好重,还有飞行时间比2800mAh的短好多!

总结一下:

油门调低,明显耗电变低, 但大桨转速太低,手感变差,尾巴勉强,3D也吃力。

2800mAh电,飞行时间更长,练习利器!

2200mAh电,主流产品,白菜价。

个人喜好:
  Idle 1 约2800转,足够3D练习,省电宁静又好飞。
  Idle 2 约3100转,暴力一点点,爽。

  挂上BB响,完全不管时间,听到BB声才下来,尽兴。

网友:
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网友:
本人2200电池多 所以感觉还是2200的通用性大 还能飞固定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块2600mAh电好重,还有飞行时间比2800mAh的短好多!

数据流,我喜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A24兄的光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然道A24兄有时也会阴沟翻船?

2800mAh 等于 1 ...

不是这么算的
电池要留300-500mah不是完全放光的
2800的能用2300-2500
2200的能用1700-1900
这样看,两者差很多
重个50g效率不会大变,重200g以上效率下跌很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是这么算的
电池要留300-500mah不是完全放光的
2800的能用2300-2500

哦?

然道厂商在给我们画饼饼?

TURNIGY的电池是这样宣称的:

Spec.
Minimum Capacity: 2200mAh
Configuration: 3S1P / 11.1v / 3Cell
Constant Discharge: 35C
Peak Discharge (10sec): 45C
Pack Weight: 188g
Pack Size: 105 x 33 x 24mm
Charge Plug: JST-XH
Discharge plug: XT60This battery like all TURNIGY's, will discharge at the said rate without voltage sag. Unlike other packs that call themselves 25 or 30C but really drop voltage 10-20% when pushed to the limit.
怪不得他们赚不到钱,他们是卖饼饼而不是画饼饼,但很多人喜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哦?

然道厂商在给我们画饼饼?

锂电池的1C2C5C10C。。。。曲线都不一样,容量也不一样
模型电池不像锂离子那么规范,毕竟C数差距很大,在标称C数测容量的厂家有点“傻"
还有个内阻问题,压降大的输出功率就低了 mah只是个电流乘以时间的单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的1C2C5C10C。。。。曲线都不一样,容量也不一样
模型电池不像锂离子那么规范,毕竟C数差距很大, ...

“在标称C数测容量的厂家有点“傻"”

你是在说TURNIGY很傻吗?

我倒是觉得厂家永远比我们聪明,不管是聪明的还是傻的厂家。

明天再和你聊你为什么要喜欢傻的厂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标称C数测容量的厂家有点“傻"”

你是在说TURNIGY很傻吗?

提到厂家厚道我就想到A123 26650
明明是8毫欧内阻
淘宝上不管是卖全新还是拆机都是标的20-30。。。。还30C ,扯嘛70A压降都2V了。。
牵扯到商家利益,不说品牌问题了。很多电池用手上的设备可以测放电内阻的,接个大负载,测压降。千万别接飞机测啊,可以用锂电池插充电器上当电源放电挺快的
A123如果真是新的,用在大飞机上不错的,大飞机本来功率就富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重了

才多十来克,不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提到厂家厚道我就想到A123 26650
明明是8毫欧内阻
淘宝上不管是卖全新还是拆机都是标的20-30。。。。还 ...

你说的是本国商家。因为他们太聪明了,而我们太傻了。

我很有幸,用上了第一批A123垃圾,那时的垃圾处理人而不是商家,很傻,于是垃圾A123时代到了巅峰。

但如果我们换一个国度,TB上卖的这些只能是垃圾。你认为A123 System在生产垃圾吗?如果是这样在它存在的国度它能继续存在吗?

想想我们不光是傻,而且很可怜,玩航模还要谈政 治,其实原本我们就是一部分原因为逃避这个,这还不够,我们还要赔上我们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