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通发射机插座坏了,哪位老大知道接线

楼主(2013-10-25):
柏通5.8G发射机输入插座接触不良,打开补焊,结果把插座焊坏了。5555555,

右上方靠右的插座是电源及音视频输入插座,从左到右有4根插针,依次是 -,音频,+,视频,现在插针与电路板被我焊坏了,准备直接从电路板上引出四根线,哪位大侠知道分别从哪些部位引出这四根线啊?急,先谢了。

楼主:
再补一张正视图

网友:
用万用表来啊,外壳能拿掉就好办了

网友:
下次用焊台会好很多的  你这是用了多么垃圾的电烙铁啊

网友:
焊成这样,真牛
用钳子把插头剪了,就看铜皮就好了嘛,地线和电源都后找,随便找个,视频线什么的就要小心了,机会只有一次

楼主:
唉,烙铁功率太大,把电路板上的敷铜都烫掉了,只能从与针相连元件上引线。

楼主:
谢谢各位,图传被我瞎捉磨居然修好了

楼主:
运气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