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子S2锁尾感度!

楼主(2013-10-25):
感度P   感度I   感度D  分别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P 旋转角速率反馈系数  I 锁尾感度系数   D 停止感度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旋转角速率反馈系数  I 锁尾感度系数   D 停止感度系数

尾巴慢慢向右移  那应该调I  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尾巴慢慢向右移  那应该调I  吗?

温飘和调 P I D  的数值基本无关的,先把尾舵机的行程的尽量调一致,如果两段行程不能一致的话数值也不能差太多为好,调好后桨距是否为0度,如果是的话试一下会不会飘,如果还会飘的话把尾滑块向左调一点再试试,建议调拉杆长度,前题下检查一下震动问题,震动也会导致温飘的,我曾经试过S版的升级3.5 4.0 版本后会出现温漂怎样搞都不行降回3.0后就一切正常,S2应该不存在升级的问题吧,起码现在不会,玩这个陀螺要用心去调整,也可以调出好的效果,起码悬停和航线都可以有很好的表现的,3D的话就不及其它的了,不知道这个S2是否会有好表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飘和调 P I D  的数值基本无关的,先把尾舵机的行程的尽量调一致,如果两段行程不能一致的话数值也不能 ...

S2我朋友玩小姨子 高手  他的是S版    他说S2性能上好很多     我在锁尾感度I  上更加了 10个点   尾巴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S2是什么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S2是什么版本??

小姨子s版  第二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姨子s版  第二代

这个黄黄的二代有什么改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飘和调 P I D  的数值基本无关的,先把尾舵机的行程的尽量调一致,如果两段行程不能一致的话数值也不能 ...

排震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