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futaba的两台遥控器控制一架飞机?

楼主(2013-10-26):
如题

网友A:
我只知道天地飞的有教练接口。除了这个方法以外的应该不行

网友B:
很简单 用教练线 一台主控一台副控 主控可以控制副控送能控制的通道和幅度 功能很全面

网友C:
2个遥控2个接收,将飞的通道分配给2个接收机,2个控同时校准,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D:
教练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