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2的问题 已解决

楼主(2013-10-26):
如图,失控后为何下方的模式不是失控保护状态,能出外面试了么

补充,为何通电后一直在闪红灯,已经对上频,电也充满,固件也升级了,iosd也升级了,指南针也校准了,就是一通电就一直在闪红灯,无法解锁,搞了一晚无法淡定,耐心都没了,求救,谢谢

第二个问题已经解决,新飞控加锁而已

网友A:
关控后蓝色亮了就没问题了,wkm是这样,就算不对他也不会那么快自己飞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控后蓝色亮了就没问题了,wkm是这样,就算不对他也不会那么快自己飞走。。。

还有个问题,通电自检完就一直在闪红灯了,电池是满电的,电压保护也设置正确,遥控器对好频了,指南针室内校准了,软件看正常,可能是什么还没做呢,难道要出外面再校准,谢谢

网友:
把遥控器油门微调拉到最低,还不行就是通正反弄错了吧

网友A:
只闪红灯就是有问题,如果是别的颜色+红红红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闪红灯就是有问题,如果是别的颜色+红红红就没问题了

不会错,一直红灯,通道正反向那些都没发现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闪红灯就是有问题,如果是别的颜色+红红红就没问题了

搞定了,谢谢,新飞控会被锁住,不是其他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定了,谢谢,新飞控会被锁住,不是其他问题

怎么解锁??

网友:
楼主飞啦说声实测距离和灵敏度

网友C:
你好,请参考这段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参考这段话

恩,正确了,应该已经全部设置搞定。关闭控会闪蓝色灯,就是软件上会显示是gps模式,所以纠结了下,印象中wkm和naza下面模式会显示失控保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锁??

双击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