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814 1100kv适合什么桨

楼主(2013-10-26):
朗宇2814 kv1100搭配什么规格的桨最合适,我听有人说是9*6,又有人说10*7,很纠结啊。有实际用过的说下吧。

网友:
善用论坛搜索功能~!多查 少问

网友:
9-6,10-6,都可以,我用10-6的桨。

网友:
不说电压怎么配桨

网友:
带小桨效率会相对高很多

网友:
9寸和10寸最好,11和12也可以用。

楼主:
忘了说了,是4s电池,9*6会不会动力不足啊?上10*7又怕烧电机

楼主:
我飞天行者,最大可以上11寸,我想知道这个电机最合适的桨是什么,只要最,不要之一

网友:
11和12寸可以!实践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天行者,最大可以上11寸,我想知道这个电机最合适的桨是什么,只要最,不要之一

多重?10寸足够用。

网友:
我试过4S用950KV 10*7动力 比1100KV大很多..

网友:
11*7我都用

网友:
3S  12* apc力大

网友:
9*6可以,天行者1680就是这样搭配的,4S电
3S东西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飞天行者,最大可以上11寸,我想知道这个电机最合适的桨是什么,只要最,不要之一

能上11寸?那直接上2820的1100KV,相当暴力了,顺风手抛无压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