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对频慢 有抖舵 是不是因为受干扰

楼主(2013-10-26):
如题 而且
电机
今晚开一半突然停了 怕怕的明天要飞了 在想会不会是t插的问题 铜片上面黑黑的

网友A:
舵机出问题了

网友B:
cha查清楚再飞吧!

网友C:
怕是接触不好

网友D:
电机开一半突然停了可能是T插接触不良,用刀片把发黑的地方刮一刮,抖舵可能是舵机的电位器接触不良,可能得换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