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啊

楼主(2013-10-26):
我买了NAZA  V1  用的天7  想用锁头模式, 只剩下一个通道了,怎么把K4的那个通道,换到K3上面去,因为K4 拨一下 它自己又要弹下去。肯定用不起锁头模式的啊,求高手指点。

网友:
沙发?不玩多旋翼,帮顶了。。。

网友A:
我记得天7好像不支持自定义拨杆输出,。

那就简单咯。。比如K1 他默认的是第4个通道 K2他默认的事第5个  那你把这2个通道互换一下 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如果K4是拨上来又要弹下去,那这个开关是教练开关,不能使用的。如果控的设置界面里不能调的话,只能拆控,把开关插头互换一下了,不过你这个有点麻烦,因为你是教练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天7好像不支持自定义拨杆输出,。

那就简单咯。。比如K1 他默认的是第4个通道 K2他默认的事第 ...

问题就是在哪里换啊?找了半天找不到。

网友B:
k4是第七通,k2是第五通 把接线接到第五通便行了,不一定要七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k4是第七通,k2是第五通 把接线接到第五通便行了,不一定要七通吧

k2上面 有手动 姿态 和GP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