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下飞宇云台能否装山狗

楼主(2013-10-26):
好多人买了飞宇云台,想请教下飞宇云台能否装山狗,不知道大家现在用的效果如何

网友A:
可以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安装的

谢谢,飞宇效果如何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飞宇效果如何哦。

呵呵,这个别人真的没法说,只有自己亲身感觉后才有初定的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个别人真的没法说,只有自己亲身感觉后才有初定的结论

哈哈,确实,现在在考虑飞狗还是飞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确实,现在在考虑飞狗还是飞宇

果断飞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断飞宇

为何?看论坛里面,飞宇果冻严重呀

网友B:
等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看论坛里面,飞宇果冻严重呀

飞越的调试挺折腾人的,对于果冻,选择正确的AV球应该能解决

网友C:
偶也是山狗,才入手了飞狗,除了偶尔横滚抖一两下,其他还可以。等楼主飞宇山狗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一段时间看看。。。

急用,无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偶也是山狗,才入手了飞狗,除了偶尔横滚抖一两下,其他还可以。等楼主飞宇山狗视频

你这机架犀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越的调试挺折腾人的,对于果冻,选择正确的AV球应该能解决

调试到没有发现太多问题吧,大家调试的都挺简单的

网友:
飞宇不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飞越的调试挺折腾人的,对于果冻,选择正确的AV球应该能解决

不是免调试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是免调试的吗?

不会啊,任何无刷云台,因为重心不同,组装的误差,或者是别的不同,都要进行不同程度的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任何无刷云台,因为重心不同,组装的误差,或者是别的不同,都要进行不同程度的调试

我有飞狗和狗思,都是免调试就好用,飞狗的问题是线缆缠绕影响极限角度的增稳效果,而不是调试。狗思没有这些问题,但狗思偶尔会歪向一边几秒后自动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