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LITE稳定吗?

楼主(2013-10-26):
新手问题 请问NAZA-M LITE稳定吗? 如果不加GPS呢?
想用他加个相机录个像截个图什么的

网友A:
调不好 就飘

网友B:
比同价飞控稳定很多,最近的调价,又提高了性价比,虽然功能少,但是能满足业余玩家的需求,如果是专业玩家,或者是要求比较高的,建议选择A2或者WKM

网友C:
其实 入门蛮不错的 目前的价格 可以秒杀 其他 DIY 或需要 各种调的飞控 入手 调试简单

网友D:
不要GPS上NAZA意义不大,建议上GPS

网友E:
不开GPS也很稳,我平时都不开GPS的,只有大风时候才要开GPS
新手建议上GPS

网友F:
现在的NAZA M V2带GPS套装新手入门就更稳当,我都换了这个套装飞控

网友G:
我在用,有GPS但基本不开!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6orderby%3Ddatelin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6orderby%3Ddateline

网友H:
请问NAZA-M LITE的罗盘是在飞控里面还是在GPS里。

网友I:
稳定性、操控性和v2是一样的 都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