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靠谱点的2040电机

楼主(2013-10-26):
给我那个小龙虾用的,已经烧了3个电机了,我算是明白了,这小船,那么点的水冷套根本不靠谱,上C数稍微高点的电池,持续跑下来,电机百分百烧掉,都是XXD的电机。求推荐靠谱点的3835KV的2040电机。

网友A:
配桨合适吗 轴系有问题吗 便宜国货就是标称性能对半开就很好用

网友B:
换跳船吧!就不要在纠结那些山寨廉价船壳了!

网友C:
那你应该检查一下你的船的的整体配置了

网友D:
以个人观点!高V应用低KV的电机!!以合跑虾艇用大桨的特性!!!

网友E:
电池是电机和电调的供电者,C数高了,只是说明供电的水池子的流出能力增大,并不会因为C数高而增加电机的功率。

烧电机也有很多种情况,一个是电机温度过高导致,一个是转速过高爆了转子。LZ提供一下“烧”掉的电机的尸体照片,将有助于分析原因。

网友F:
过热、开锅、退磁,这三部曲在四五年前用类似电机的时候太熟悉了,家常便饭,直到换了别的电机。

不是水冷的问题,更无关电池。有些电机就是有这个神奇的自杀能力,你就是用上整包的大水冷套,用高速流淌的冷却水,它也能成功的让自己过热退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过热、开锅、退磁,这三部曲在四五年前用类似电机的时候太熟悉了,家常便饭,直到换了别的电机。

不是水 ...

同意呀!我的電機就是是這樣自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桨合适吗 轴系有问题吗 便宜国货就是标称性能对半开就很好用

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6851&extra=page%3D1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过热、开锅、退磁,这三部曲在四五年前用类似电机的时候太熟悉了,家常便饭,直到换了别的电机。

不是水 ...

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6851&extra=page%3D1指点,谢谢,顺便,现在有好品牌的2040推荐么?可以防止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是电机和电调的供电者,C数高了,只是说明供电的水池子的流出能力增大,并不会因为C数高而增加电机的功 ...

电池放电电流大小和电机的功率之间的这个关系我理解,卖家曾经回答过我这个问题,说是C数太高,比较容易烧电调,虽然感觉没太多道理,但是还是选了推荐的。2040貌似最大电流20A,3S最大功率 150W左右。 电机烧毁后外观基本正常,有浓重的糊味,转动很涩或者转动到一个位置时有卡住的感觉,我拆开过一个,里面的绕组没有散,看起来还完好。
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6851&extra=page%3D1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个人观点!高V应用低KV的电机!!以合跑虾艇用大桨的特性!!!

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6851&extra=page%3D1指点,谢谢。哦,你提醒我了,原配的电机KV是3835的,回头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应该检查一下你的船的的整体配置了

求指教,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6851&extra=page%3D1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跳船吧!就不要在纠结那些山寨廉价船壳了!

这个小龙虾跑起来也还挺好的啊,暂时想先折腾下它好弄明白点事情。请移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6851&extra=page%3D1指点,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池放电电流大小和电机的功率之间的这个关系我理解,卖家曾经回答过我这个问题,说是C数太高,比较容易烧 ...

不用看了,电机质量问题。温度过高,漆包线质量又差。你随便找点漆包线,拿火烧一烧,都是这种焦糊味道。更换品牌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看了,电机质量问题。温度过高,漆包线质量又差。你随便找点漆包线,拿火烧一烧,都是这种焦糊味道。 ...

大虾,我是想再弄弄清楚这个2040的电机对于我这个小龙虾是否合适,是不是换了品牌的2040就没问题了,实在不想再烧电机了,太打击啊。这个小龙虾全长60公分,全备质量到845g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虾,我是想再弄弄清楚这个2040的电机对于我这个小龙虾是否合适,是不是换了品牌的2040就没问题了,实在 ...

这船本来就是MINI-HYDRO比赛用的,你可以参考腾翔小精灵的尺寸和配置。顺便说一句,现在你的船电机是薄弱点,等把电机问题解决了,如果你用的是山寨电调,接下来的问题将是电调。

网友:
电机小了  得上b28  否则继续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