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电路和驱动电路之间有两层光耦隔离好不好?

楼主(2013-10-26):
最近买了套分离式并口雕刻机控制板,接口板的输出有一层光耦隔离,驱动板本身也有一层光耦隔离,连起来以后比起一体化的驱动板就多了一层隔离,这样是否有不利影响?

网友:
不都是开关量  要构成逻辑反相 就行了

网友A:
不都是开关量

网友:
一个相位,还有就是响应速度

网友:
应该没啥问题,当然如果你有能力,改成一个光耦也是可行的

网友:
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都是开关量

打错字了 我是 说 都是开关量

网友:
ifh 汗一个先,,,,,,,,,

网友B:
我的接口板输出也有光耦
目前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3-12-07):
经过实际实用,发现没什么问题,卖家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接口板输出也有光耦
目前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接口板有两个跳线冒,好像是绕过了隔离作用,使用隔离电源的接法,我还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