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变配重的情况下 怎么调桨轴才能使船头不上翘

楼主(2013-10-26):
就是在跑的过程中怎么才能压住船头的意思

网友:
不懂,不玩船,帮顶。。。

网友:
出轴太长了,推力角度大了。

网友:
缩短出轴长度

网友:
人家就一句话你们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A:
當然要以重心调至最佳才作别论!还有船型的速度配合,(即有些船型低速稳定,但再快上5-10公里便会產生气流变化而抬头!!!
1)
轴角往下调
2)
改用其他桨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當然要以重心调至最佳才作别论!还有船型的速度配合,(即有些船型低速稳定,但再快上5-10公里便会產生气流变 ...

大师讲的完整,学习了······

网友B:
都JJ是大师,一句话你们就都明白了。
什么船都不知道!

网友:
多数的船,船头都是向上的,除了有些特别的船例外。

网友:
出轴下调试试,或是减小出轴长度,我一般都7厘米左右,不知道是不是用你的船,论坛有大师,请他们出来看看。

网友:
慢慢跑船头不会上翘,你说一下你的是什么船嘛

网友:
将出轴向下调点,试试看。

网友:
经常见到的一个问与答:
问:船头高,如何压头?
答:压轴,轴角往下压。

轴斜插入水里,产生垂直方向的分力,这个力不是只作用在船尾上,而会同时传到其他位置。
还要考虑推力的着力点如何分布,物理重心的影响,还有多点着水的船(如MONO1)水阶承托的影响。
这些问题会影响到实际调船的效果,甚至得出相反的结果:把船推得更高,船头更高。
同时,还不知道楼主是什么类型的船?

网友(2014-04-01):
装个压浪板,在船尾贴一块斜板,船在高速航行时,使板像舵一样产生向上的推力,这样,船头不就向下沉了?

网友:
慢慢试试,开始角度小一些如4-5°,以后根据试航情况再调整角度。

网友:
或者用2毫米的铝板弯制成红色图样,用螺栓固定在船尾。

网友C:
一左一右,两块,如中间仅一块则船体容易左右晃动。

网友D:
听说压板会差慢船速的!不知真不真,还是调出轴角度好点!

网友(2014-05-21):
各方因素都要考虑,综合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JJ是大师,一句话你们就都明白了。
什么船都不知道!

不管什么船都是这祥调 !
你懂又不见你说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左一右,两块,如中间仅一块则船体容易左右晃动。

壓水板是對改善(O 艇)上述情況最佳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壓水板是對改善(O 艇)上述情況最佳的方式!

但樓主的是啥種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听说压板会差慢船速的!不知真不真,还是调出轴角度好点!

船头都上翘了,還管減慢船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船头都上翘了,還管減慢船速?

先治毛病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左一右,两块,如中间仅一块则船体容易左右晃动。

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