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H尾刹车总是有问题

楼主(2013-10-26):
上了NAZA-H,GPS时尾刹车总是有问题,顺时针自旋停止会回弹,逆时针自旋停止会过度跟随,现在跟随A是90%,跟随B是160,刹车感度是90%,一直都调不好,请问高手,怎么调。还有GPS时飞机有轻微点头,现在前后感度是50,如果前后感度再高一点,点头会更明显,有请搞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我的感度都是默认的,试飞了一次,gps模式很稳的。我的是改了480.后来电机换了10T斜齿哪天有空再试试。
楼主什么遥控器?遥控器上陀螺仪感度设置的多少?我的那天没有调好,天九的陀螺仪感度设置没超过20%,超过就追尾。

网友B:
现在跟随A是90%,跟随B是160??是尾舵行程吧?差那么大?相差该不到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感度都是默认的,试飞了一次,gps模式很稳的。我的是改了480.后来电机换了10T斜齿哪天有空再试试。
楼 ...

我的也是天9,控上的陀螺仪感度也是20多,上了30就金鱼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跟随A是90%,跟随B是160??是尾舵行程吧?差那么大?相差该不到20

这个是调刹车感度的,锁尾没问题,就是松杆时会回弹或追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天9,控上的陀螺仪感度也是20多,上了30就金鱼尾

我还以为改了480之后哪里不匹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