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不到黑羊机架自己做!用tb上70元的架子模仿改装黑羊机架!图片已补上,在一楼

楼主(2013-10-26):
关注了黑羊的异形四轴机架很长时间,集成化很高,特点就是将分电板、一些电源模块以及无刷云台控制板集成到了中心板上,本来想搞一套来玩玩,但是价格实在是不敢恭维,看到架子上以前自己做的狗2的无刷云台考虑用它来改装一下,模仿黑羊做一个配有无刷云台的异形四轴。飞控方面选用的是naza V2,也是继一年前使用naza-M后再一次使用naza系列飞控,这套飞控是dji送来的赠品,这次正好派上用场。
架子方面我没有考虑使用太贵的机架,其实网上的异形机架都差不多,除了雨翼,其他无非都是玻纤板刻出来的,精度、厚度方面有区别,而且有一些机架前面已经预留好了云台的安装位,这跟我的无刷云台不太配,所以我就选用了一个最便宜的机架加四合一电调,这样既解决了分电的问题也节约了成本。事实证明这个机架效果还不错,硬度什么的刚刚好,精度也还不错。

起落架也是模仿国外的用几根棍子简单的支撑了一下,云台的制作方法可以参考我之前的一个帖子,这次的云台就是用的之前做的,后来一直闲置下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6872 来个怀旧风 Xaircraft 永不逝去的记忆【记自制狗2无刷云台】

下面是一些装机图片,里面回复上一些介绍。

首先感谢DJI送来的赠品

然后是机架,电机我用到的是dji的2212电机,机臂安装精度很高,而且板子强度很高

假组一下减震板,看一下云台的位置

背面洞很多

飞控的安装过程就不发了,大概把线路整理好,另外在焊电源线的时候预留出飞控、云台、图传、摄像头供电的线

下面是云台的安装,首先根据之前的云台安装孔位在原有基础上扩孔,便于安装云台

将云台安装到挂载板上

装到机架上看看效果

起落架我用了两根直升机的传动轴,截断

装好起落架的小飞机

在中心板下部打孔,安装云台控制板
在云台上安装传感器,用热缩管包好

装上狗调平衡

整理线路,调参

这个就是整个云台安装完成后的效果

云台控制板用尼龙螺柱架高,安装在飞机的底部

图传的位置

整体的下方布线

和S800哥哥合影一张

另外今天进行了首飞,naza V2在起飞时改变了起飞模式,但是飞行过程中非常稳定,云台表现良好,改日上传云台特写视频以及试飞视频

楼主:
之前图挂了

网友:
很好的改装,大校也可以自己雕一个中心版,听说图纸都有。

网友A:
感觉还是黑羊那样安装比较好,连脚架都省了,而且降低整体高度利于穿越。据说现在好几家异型机架厂家都在设计把原来的舵机云台改成无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黑羊那样安装比较好,连脚架都省了,而且降低整体高度利于穿越。据说现在好几家异型机架厂家都在设 ...

在做之前也考虑到直接装在飞机的最前端,可是这个机架的减震板设计的不好,挡住了前面的空间,所以无奈只能下挂

网友:
我也在关注黑羊的机架..请问哪里有卖?价格是多少啊?

网友:
450的机臂吗?中心板 图纸是楼主自己画的么 不知道能否 共享一下

网友B:
看来。今天 图片容易挂的不至我一个啊。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今天 图片容易挂的不至我一个啊。呵。

我现在带小智他们飞固定翼呢,有空出来一起飞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带小智他们飞固定翼呢,有空出来一起飞哦

明天试飞。江边路好.

网友:
嗯,不错的嫁接效果

网友(2014-03-20):
机身是什么牌子的??有链接么。。

网友:
呵呵,和我的架子一模一样,我的没有云台,所以把电池放上面了,没装脚架,直接粘一块泡沫在底板,感觉比脚架好很多,暴力降落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