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13/美嘉欣F45-----选择谁?

楼主(2013-10-26):
美嘉欣F45了解多一点,该机抗风弱  ,主尾电机易挂。但如果将原装370主电机换成马步奇RS-380SH-5025可行吗?尾电机又该怎么选择呢?8齿青松5889电机不错吗?美嘉欣F45尾桨电机改用青松5889电机安装方法
(不想换双无刷,不会选择电机也不清楚费用需多少。)

V913抗风性怎么样呢?了解的模友可以说说吗?我对该机几乎无了解。

现入魔就定位在4通单桨,搞定对尾悬停,四面悬停后再考虑6通450.而且目前入450军费也不足。所以大家一定要先帮我走好第一步,谢谢了,非常感谢:)

马步奇RS-380SH-5025 电机性能
额定电压值7.2V,使用电压范围 3-12V.
以下为不同电压下的空载转速及电流值

1.5V   5650转   0.75A
3.0V  12900转   1.00A
4.5V  19200转   1.10A
6.0V  26500转   1.25A
7.5V  33500转   1.30A
尺寸约:直径27.7MM,  长37.8MM,  轴径2.3MM,  轴长13.7MM,  重72克.

如需扭力更大还能选择RS-380SH-4535电机

网友A:
为何不用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用无刷?

不会选择电机也不清楚费用需多少,好像还要换电调,这些我都很陌生。而TB上的双无刷F45太贵了。

网友:
无刷比有刷的好

网友:
380SH-5025的参数用在F45应该是可以的,主要是解决安装孔位的问题,不过F45的机身实在太重了,加上380马达更是重上加重。

网友:
如果你想玩得长时间,换无刷是必定的要么去玩那些小机如911或F47这些机的有刷电机还耐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选择电机也不清楚费用需多少,好像还要换电调,这些我都很陌生。而TB上的双无刷F45太贵了。[/backcolo ...

潜水吧,无刷电调和电机都很便宜,有刷效率太低,不耐用,很容易坏,而且干扰接收机。

网友:
f45飞起来跟f47没啥区别,建议f47,然后上六通吧

网友B:
入门四通推荐飞轮FX059,很好,相当相当的抗风,室外机,室内也可以,不过要练到一定的程度,另外电机只要知道尺寸,在某宝上,一搜,很多航模级别的,便宜还实用,不过要自己拆齿换齿,如果换官方配件,也就十五块一个主电,尾波全套也是15,其它的配件都很少坏。不过摔也肯定能摔坏,另外,卡口一边用原装,另一边用AB胶粘一个橡胶软棒,这样不会摔坏卡子,也不容易摔坏罩。

网友B:
另外楼主一上来就主电机的事情,请你一定注意并铭记于心,有刷电机,飞一电后一定要冷,一定要冷,严格做到保你一个电机能飞个100起落

网友:
还是911好,不要因为F45比较大就希望用它来找450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楼主一上来就主电机的事情,请你一定注意并铭记于心,有刷电机,飞一电后一定要冷,一定要冷,严格做到 ...

谢谢提醒,这点我知道。

还有就是你认为我说的这个RS-380SH-5025可行吗?

另您说的FX059,要练到一定的程度,请问这大概是个什么程度?怎么练比较好?

这飞机的主要优缺点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这点我知道。

还有就是你认为我说的这个RS-380SH-5025可行吗?

我是伟力912入的魔。一个礼拜完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这点我知道。

还有就是你认为我说的这个RS-380SH-5025可行吗?

RS-380SH-5025  完全可行。
要练到你能在起飞时候能控制住飞机的飞行姿态能抵消地面效应就行了。
我推荐这个练习飞机,优点,抗风强,灵活,反应快,(没加薪舵机速度太慢了。。慢一拍就容易失速,而且救不过来)维修方便,配件便宜,如果你真的买这款,我再给你仔细说一下哪些地方要改一下,只是小改而已,但是飞起来决对爽啊。我现在在家里飞,一平方以内(新手起码练个几个月吧,我是两个多月)起飞然后飞小小的航线和悬停,在家主要都是练四面悬停,(这个最重要的,要练到非条件反射的程度,就是不用想手直接就能打舵),这个机机新手也会在打方向舵的时候失速,不过飞多了就知道在打方向的时候加多少油门让它不失速了。现在出新版的,新版的带液晶控,老板不带液晶。缺点,所有有刷电机都要充分的冷却,充分充分充分。。。不然就算新机你连飞两个电以后可能都再也飞不起来了,这点切记,充分冷却。可以拿个扇子手动扇。

网友:
注意不要打到易碎的东西,必竞是45CM长的机机,还是有点威力的,刚开始到开阔的地方练吧,夏天如果半油打到身上就是一块青,可能微微破皮,冬天穿得多无所谓,不过脸啊手指这些更痛,切记,呵呵,安全第一,不要在人多的地方飞,特别是技术不好的时候,人多了,就落地,让他们观赏或者不飞。记者提问多的时候也最好飞低点或是落地,往往会让你分心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380SH-5025  完全可行。
要练到你能在起飞时候能控制住飞机的飞行姿态能抵消地面效应就行 ...

牛比回复呀!我新手一个,所提到的新手问题俺都有,

网友:
我第一台是无刷美嘉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门四通推荐飞轮FX059,很好,相当相当的抗风,室外机,室内也可以,不过要练到一定的程度,另外电机只要知 ...

059和伟力V913比又如何呢?

网友C:
有刷飞了技术也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059和伟力V913比又如何呢?
913没飞过,不过看了下配件价格,也便宜,搜了几个视频,看起来也不错,喜欢稍大点的话可以选择它,长70CM哟。呵呵

网友D:
建议LZ还是直接上个450,这两款机都飞不出模型的感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