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关于450挂微型DV航拍的事请教大家

楼主(2013-10-26):
最近刚入手个微型DV,还不错。50克左右。手持的话效果那是相当的不错啊。可是固定在飞机问题出现了,鸡鸡太抖,而DV又没有防抖功能。请问怎么解决啊,,,,,

网友:
减震球或者减震棉。或者平衡一下桨、电机

网友:
据说450 震动是个问题

网友A:
直升机还是固定翼啊  我用450 挂手机拍也还可以 就是远距离不好操控。

网友:
做个简单点的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还是固定翼啊  我用450 挂手机拍也还可以 就是远距离不好操控。

现在的手机都有防抖功能,所以看起来不错。要没用防抖功能效果相当差

网友B:
我450挂图传和摄像头玩FPV,效果不错,还没有米买DVR,所以没视频,搞不懂那DVR为什么那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450挂图传和摄像头玩FPV,效果不错,还没有米买DVR,所以没视频,搞不懂那DVR为什么那么贵!

你的有防抖功能吗。没有的话效果会挺差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有防抖功能吗。没有的话效果会挺差的吧

加点泡沫,木有防抖,貌似摄像头体积与重量更与价格不符合,摄像很差,跟手机比差远了,重量很重,达到狗3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点泡沫,木有防抖,貌似摄像头体积与重量更与价格不符合,摄像很差,跟手机比差远了,重量很重,达到狗 ...

我的也不贵500多,只有50克左右。手持效果相当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