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人啊,一个要人命的问题出现在我的机机上了(已解决)

楼主(2013-10-26):
              这个问题真的要人命,我的450 电调是亚拓新出的45A,电机也是亚拓的450MX 3S的,今天装好调试,发现在电池快没电的时候电机自己就不转了,不管怎么推油门电机只会一直在那啸叫,换块电池或者把电池插头拔了再推油门,
电机又正常的转起来了,幸好只是在地面调试,你说这要是上天了不要人老命吗,求问这是肿么回事啊,帮忙解决下啊

今天把旋翼头拆下来,让他高转速转,发现过了一分钟电机就烫的要命,大概70 80度了,估计高温直接停转的,以前用亚拓35A的时候温度飞下来也只是温热,换了这个电调不带负载就这么高温度了,是不是进角美设对,450MX 3400KV该如何设置

更新:感谢大家的回复和解答,这下原因百分百确定了,电机齿松了跟电机主轴摩擦导致产生大量热量,电机罢工

网友A:
低压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保护???

BB响设的到3.7V就叫,应该不是低压啊

网友A:
研究下电调说明
下面的是好赢的供参考

           欠压保护:由用户通过程序设定,当电池电压低于保护阈值时,电调自动降低输出功率;
      ●过压保护:输入电压超过输入允许范围不予启动,自动保护,同时发出急促的“哔哔”告警音;
      ●过热保护:内置温度检测电路,电调温度过高时自动降低输出功率;
      ●遥控信号丢失保护:遥控信号丢失1秒后降低功率,再有2秒无遥控信号则关闭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下电调说明
下面的是好赢的供参考

我这个是直接停转了,不过电机有50度左右吧,以前用亚拓35X都没这么热,而且也没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是要小命,我以为是你的鸡鸡出问题了,原来是马达出问题啦

网友:
不是放过了吧

网友:
亚拓有个性

网友B:
是什么问题?我也刚定了这个电调

网友C:
电池过放了,不要飞这么久

网友D:
电池快没电的时候本来就不应该在飞了啊。不过我的山寨电调即便电压低于3.5V还能飞的,只是没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过放了,不要飞这么久

地面调试,电池拿到充电器上测得电压为3.8V,又模拟了几次 转到让电池报警了再熄火,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了,明天再试几次,这个吓人 搞的不敢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快没电的时候本来就不应该在飞了啊。不过我的山寨电调即便电压低于3.5V还能飞的,只是没力了。

电池电压3.7V啊,没有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问题?我也刚定了这个电调

不知道,电机 电调都是好的,这电调不错,外观骚,启动也很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电压3.7V啊,没有过放

应该是电调低压保护没设置好。

网友:
最好采用遥控器定时飞,飞完测一下电压,根据电压调整遥控器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调低压保护没设置好。

没有设,买来直接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