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零件遇到两个麻烦的问题

楼主(2013-10-26):
一是钻头断孔里了,把孔堵了,怎么弄出来?

另外一个,尾座和卡盘怎么对中心?好不容易对好了,松开尾座往后推,结果又偏了。

网友:
正在学,坐听高手赐教。

网友:
唉,我也不知道,第二个问题我也想知道,帮顶,等高手回复

楼主:
尾座的问题搞清楚了,调好了以后没拧 紧锁紧用的几米螺丝,所以一松开就又 跑偏了。 钻头我是从反方向再打个孔敲出来的, 反正要打孔是通孔。 尾座调节偶是想了个歪点子,因为卡盘 螺丝太紧,偶取不下。偶用卡盘夹住活 顶尖,再把尾座所有能松开的地方都松 开,然后开机,转速由小慢慢调大,再 用手晃动尾座,先锁紧尾座与导轨,再 锁紧其余的几个几米螺丝。 感觉效果还不错。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对 机器造成损伤,不过夹着活顶尖转的时 候,基本上没有任何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