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发现一款1S锂电充6组多功能充电器!开箱照!

楼主(2013-10-26):
HQ1S-6充电器说明

充电器简介:

HQ1S-6充电器可同时为6只1S锂电池充电,支持地平线、九鹰、华科尔、驰远、环奇、美嘉欣等公司的普通直升机、3D直升机和四轴飞行器1S锂电池。充电器本身自带三种锂电的充电接口基本上支持市面上大多数的1S 3.7V(100MA-1000MA)锂电充电。

充电器使用方法:HQ1S-6充电器通电后,不接电池时,红色指示灯会***的闪烁,绿灯常亮。接上电池后,正常充电时红色指示灯会常亮,绿灯灭。电池充满后红色指示灯自动熄灭,绿色指示灯常亮。充电器的各个状态如下表:
充电状态
红灯
绿灯
未接电池
正常充电
电池充满
HQ1S-6充电器采用的元器件都为1%精度的,锂电池充满后的电压范围是4.16到4.24V(锂电池标准的截止电压范围是4.15到4.25),部分充电器的个别接口会有充电到4.24V的情况,因为这在锂电池容许的截止电压范围之内,并不会过充损坏电池。下面有相关资料可以佐证。如果您对此有顾虑,请慎拍。充电电流:HQ1S-6充电器充电电流最大可达700MA,默认充电电流为310MA,310MA电流适合容量从200MAH到500MAH的电池。也可以根据客服的需要,设置其他规格的充电电流。充电电流也可以由您自己通过更换编程电阻调节,对应关系请见下面的表格:
编程电阻
充电电流
4.7KΩ
210MA
3.3KΩ
310MA
2.4KΩ
420MA
2 KΩ
510MA
1.5KΩ
700MA

电源供电:7在外场使用时,可以用T插和EC3转接线接动力锂电池给HQ1S-6充电器供电。HQ1S-6充电器输入工作电压范围为6V到18V,因此可采用2S-4S锂电做为外场电源,用户不需要担心供电锂电池会过放,用2S-4S供电时充电器会自动检测电池是几S会对相应的电压进行切断保护。下列是2S-4S的电压保护和电源指示灯的状态:
锂电池节数
常亮
闪烁
灭(切断)
2S
大于8V
小于8V
小于6.6V
3S
大于12V
小于12V
小于9.9V
4S
大于16V
小于16V
小于13.2V
HQ1S-6充电器带有标准的5mm DC-DC接口,可以使用市面上大多数的平衡充配套的直流电源(B6,A6等)。因为充电器适用电压范围较宽,原配的电源只适合标准的310MA电流充电。当把充电电流改大后多只电池同时充电时,充电电流会较大,电源适配器的功率必须足够,否则电源可能会因负载过重,发热量过大而烧毁。一般建议采用12V,4A以上的直流电源。充电器也带有标准的USB接口,可以通过USB口充电,但是由于USB口所能提供的电流较小,当使用USB口充电时,只有3路充电单元在工作。也就是最多只能充3个电池。当您使用USB供电时,请自行确认你的USB电源或是电脑有足够大的供电能力,以免给您带来损失HQ1S-6充电器带有标准的USB接口,可以通过USB直接供电,但由于USB接口的供电电流较小,当使用USB接口供电充电时,最多只能充2个电池。使用USB接口供电时,一定要确认你的USB电源或者是电脑USB具有足够的供电电流,以免带来不必要的损失。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1000774.13.0eXFcx&id=35621048309&qq-pf-to=pcqq.group

网友:
这东西好

网友:
贵啊    去宝里搜一拖六外场充电器

网友:
好象还可以.

网友:
有广告嫌疑哦。
价格不怎么样啊。

网友A:
可编程电阻 怎用?

网友:
编程电阻什么意思?

网友:
编程电阻换成单片机控制。价格会高多少呢

网友:
还是3楼的便宜

网友:
贵的就要考虑考虑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不错.……

这款学校用的比较多!

网友C:
好多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电池

1S电池都可以充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编程电阻 怎用?

编程电阻可以调充电电流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编程电阻可以调充电电流吧
可编程电阻的 原理是什么?

网友E:
小机必备

网友F:
挺贵,我用a6充六个1s也不错,就是买两个接线版,才二三十块,具体记不得了!

网友G:
适合没动手能力的电子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