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王”轴承营养贴

楼主(2013-10-26):
虎1驱动轮/诱导轮轴承尺寸规格 :

驱动轮:
轴承型号:MF128ZZ,内径8外径12宽度3.5 ;最好加上玻纤板增加强度和定位
链接1: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tra=page%3D3&page=2
链接2: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3Bfilter%3Ddigest

诱导轮:
轴承型号:外径7,厚度5,内径我用的3(根据螺丝或轴可自定),内径 3mm的型号为 683ZZ。。
链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3Bfilter%3Ddigest
加横轴链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D3%D5%B5%BC%C2%D6

经游标卡尺实测,
诱导轮轴承(原铜套处):外径 7mm,厚度 5-6mm(原铜套略长了一点,为 6mm),适用轴承型号:683ZZ
诱导轮轴承(空心的空间):外径 9.5mm,厚度最大8mm,扣除给螺母的余量,感觉5mm较合适。适用轴承型号:603ZZ
以上轴承内径假设为 3mm 。
横轴光轴部分长度:143mm(车体宽) + 1.5mm*2(两端垫片厚) + 6mm*2(两端轴承厚) =158mm

横轴如果出改装套件的话(横轴+垫片+自锁螺丝+轴承)

虎王,大改造,轴承版~~~~9月20日更新 增加MOS管 H桥 电机驱动板

英国团购的虎式扭杆底盘装轴承细节图及轴承型号

还有一说:
诱导轮加轴承的方法:
轴承内径是5mm,和恒龙原配的螺丝一致,外径是8mm(最小是8mm,买不到7mm),比恒龙原配的铜套要大1mm,厚度为2.5mm,一个轮子需要加2粒轴承。
将原来诱导轮的孔从7mm扩为8mm,注意钻头要用7.9mm的,这样轴承安装后才会很紧!!
增加轴承后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减少诱导轮的旋转虚位!!这个是引起脱带的主要原因。
如果想更省事,可以在恒龙原来的铜套内加一片铝片(可乐罐),也可以减少虚位。但我更倾向用轴承,这样一次到位。

楼主:
波箱篇:
输出轴轴承尺寸5MM*9MM*3MM法兰轴承,买来直接换就OK了。

里面齿轮的轴是3.5MM的,因为几乎没有3.5MM内径的轴承卖,我使用了4MM*7MM*2.5MM的带边轴承,外径好办,直接由原来的6MM扩成7MM就行了,内径比较麻烦一些,轴径是3.5MM,轴承内径是4MM,中间其实就差了0.25MM的厚度,我用可乐罐剪下的铝皮包裹在轴上,经过测量铝皮厚度为0.09MM,所以一般卷两层就可以了.这样做的好处是改装的风险降到最低,因为如果直接对齿轮内径扩孔,一但不同心,这套钢波箱基本就报废了,如果对轴的外部进行打磨,如果不同心,需要换3.5MM的轴,这个可买光轴解决,但是在没有车床的情况下,施工难度很大.我的这种方法,如果不成功,顶多就是换个波箱架,直接把尼龙波箱拆过来就行了,也可以向商家订购这个部件,所以风险比较低.

恒龙波箱的轴是3.5mm的,无法买到该尺寸的轴承所以就买了3x6x2.5的法兰轴承,打磨波箱轴至3MM

网友:
好。。。。。都总结一下

网友:
收藏以后查阅!

网友:
诱导轮装上后卡死的问题如何解决?加弹簧垫片?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技术。

网友:
MF128ZZ 这个轴承带档边的吗?

还有透导轮的。横轴哪里买? 这么长的

网友:
正好想加轴承的,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3-12-11):
轴承轴承轴承轴承轴承

网友A:
虎1
MF128ZZ    8
683ZZ        2
603ZZ        2
MR74ZZ     32

豹2
MR85ZZ        4
MR63ZZ        14
MF63ZZ         14
633ZZ          3

HK0808         4

内六角螺栓
M3X16        14
M3X12         3

网友:
多谢楼主,最近正好要搞轴承,多谢帮忙

网友:
必须顶!你用的波箱是什么波箱?

网友:
有哪个高人可以给塑料路轮设计个轴承啊?因为金属路轮其实没什么意义。

网友:
技术贴  学习了 正在做呢

网友:
轴承强迫症哈,哪里有洞装哪里

网友B(2014-01-15):
改造波箱替代轴承的利器------复合无油翻边轴承

改造波箱替代轴承的利器------复合无油翻边轴承(就是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尺寸)

应用特点 APPLICATION CHARACTER
1. 无油润滑或少油润滑,适用于无法加油或较难加油的场合,可以在使用时不保养或少保养;
2. 耐磨性能好,摩擦系数小,使用寿命长; 3. 可在-195℃~+280℃范围内使用;
4. 走合性能好,低噪音,无污染; 5. 薄壁结构,质量轻,可缩小机械体积;
6. 在运作时能形成转移膜,起到保护对磨轴的作用,无咬轴现象;
7. 对磨轴的硬度要求低,未经调质处理的轴都可使用,从而降低了相关零件的加工难度;
8. 无吸水、吸油性,热膨胀系数小,散热性好,尺寸稳定;
9. 钢背面可电镀多种金属,因此可在腐蚀性介质中使用,不会生锈;
目前已广泛运用于各种机械的滑动部位,如自动化机械设备(伸缩、摇摆、滑动、弯曲、回旋、回转部位)油压气缸导套、齿轮泵浦、纺织机械、自动售货机、塑胶成型机、压铸机、橡胶机械、烟草机、健身器材、办公机械、液压搬运车、汽机车、摩托车、农林机械等。

网友:
边度有得卖 ?
放图看看 !!!!!!!!!!
谢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造波箱替代轴承的利器------复合无油翻边轴承(就是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尺寸)

SF-1F无油自润滑复合翻边轴承最小都是轴径6m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虎1
MF128ZZ    8
683ZZ        2

633ZZ          3

HK0808         4

这两个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诱导轮改轴承买套件即可,何必那么麻烦。。。。。波箱改轴承麻烦,看心情。驱动轴外置的8*12*3.5轴承其实不是必须,假如波箱驱动轴的两个铜套都已经换成轴承的话。路轮塑料的扩孔是要考虑成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