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飞友,前辈高手请教,对双桨来说,一对一样的桨与一对正反桨有何差别

楼主(2013-10-26):
双桨来说,一对一样的桨与一对正反桨有何差别
上面的图是一对正反桨,
下面一张图是一对一样的桨
向各位飞友,前辈高手请教,这两种双桨对飞机的扭力作用力是否一样,
整体外特性,是否一样?谢谢!

网友:
正反桨可以相互抵消反扭' 提高推进效率减小偏航

网友:
楼上正解!
模型上用要求没这么苛刻,飞是没问题的,或者做模型的这人比较懒

网友:
正反的话没有主导动力一说 同一方向 有主导动力

网友:
其实不能说是懒。双发飞机只有左右桨对转时才能抵消反扭力,如果转向相同,反扭其实是单发的二倍,还是要加右拉。早期是没办法,一是没有反转的发动机,二是没有反桨或者选择范围很小。现在的电动双发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一对正桨 要做右拉下拉  一对相反的。。。

网友:
一对一样的桨 需要更大的反扭力补偿 用发动机的模型无法反转 所以用一顺的桨
一对反桨的 还分 两个桨同时向内转 这样转飞起来稳定性比较高
另外一种就是同时想外转 这样转转向比较灵活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在真机飞行术语上叫关键发动机,关键发动机是指下行桨叶在靠近机身一侧的那台发动机,飞行中如果关键发动机空中熄火的话,那么安全返航降落的可能性几乎可以认为是零(真机至今还没有安全返航的先例),图一两台发动机都是关键发动机,图二那架航模,面向机头看右边那个发动机是关键发动机,因为它的下行桨叶靠近机身,具体什么是关键发动机,请大家百度一下,本人表达能力有限,怕说不明白误导大家。

楼主:
感谢以上回贴的人,读过回帖很有提高,也感谢帮顶的鼓励,谢谢!

网友:
看了看果然明白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