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老鸟水波纹与果冻现象怎么消除

楼主(2013-10-26):
      买了狗3马上就到货了,想想自己对航拍还不甚了解于是忍不住今天把手机硬绑到F450上进行了第一次航拍感觉棒极了。只是回放时发现有水波纹和果冻现象。详情老鸟们给扫下盲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么消除?谢谢

网友:
装云台,才是王道!

网友A:
     果冻是震动引起的,减少震动才能解决。如果不消除震动或者隔离震动,你挂什么云台都没用。根据我自己的经历,最好的减震放法不是隔离震动而是消除震动。所谓消除震动,就是在会产生震动的部位下功夫,电机一般都没太大问题,主要精力是螺旋桨。选择外形完好并且平衡过的螺旋桨可以从根本消除震动。隔离震动的办法是使用减震球之类的东西,淘宝很多。但我自己的经验,不平衡螺旋桨只用减震球,并不能完全消除果冻。
    我自己的四轴使用良好的螺旋桨配合减震现在一点果冻都没有。至于云台,这个主要用于解决飞机晃动带来的摄像机跟随晃动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专业了,补充一点:机架也很关键,强度很关键,软了也不行。

网友:
嗯,就是想办法减小震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冻是震动引起的,减少震动才能解决。如果不消除震动或者隔离震动,你挂什么云台都没用。根据我自己的 ...

专业,找到根结了

网友B(2014-01-09):
引用 网友A:
果冻是震动引起的,减少震动才能解决。如果不消除震动或者隔离震动,你挂什么云台都没用。根据我自己 ...

我的四轴。朗宇4108s+正品apc1238。自认为是安装的够好了,可是果冻还在。听桨的声音也挻大的。桨做过静平衡,飞越机架。不知道还可以在哪里下功夫把果冻消除,换更好的桨?我已经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四轴。朗宇4108s+正品apc1238。自认为是安装的够好了,可是果冻还在。听桨的声音也挻大的。桨做过静 ...

四轴起落架抓在手里推油门,如果感觉手发麻,继续做平衡;如果手上没觉得震动,考虑换云台减震。

网友(2014-02-26):
确实是桨的问题!

网友(2015-02-02):
引用 网友A:
果冻是震动引起的,减少震动才能解决。如果不消除震动或者隔离震动,你挂什么云台都没用。根据我自己 ...

我用的是三十几块一套的正反浆,做了静平衡,云台加了二次减震,减震球也换了几种了,果冻依然存在,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求指教?云台是H3-3D,桨是1047碳浆,哪吒飞控,朗宇3108  720kv电机,s550机架,带狗3+!求指教啊……

网友(2015-03-26):
引用 网友A:
四轴起落架抓在手里推油门,如果感觉手发麻,继续做平衡;如果手上没觉得震动,考虑换云台减震。

怎么做平衡啊,我看还分动平衡和静平衡,电机怎么平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果冻是震动引起的,减少震动才能解决。如果不消除震动或者隔离震动,你挂什么云台都没用。根据我自己 ...

请问你使用什么桨呢?我用ATG的和飞越的碳桨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果冻是震动引起的,减少震动才能解决。如果不消除震动或者隔离震动,你挂什么云台都没用。根据我自己 ...

说的不错,学习了~
敢问这位模友贴主问题还有一个水波纹的问题?
如何改善和避免为好?
视乎是干扰,如果是,改从哪里下手更为有效?

网友(2015-05-11):
引用 网友D:
说的不错,学习了~
敢问这位模友贴主问题还有一个水波纹的问题?
如何改善和避免为好?[/b ...

水波纹比较麻烦,一般都是干扰造成的。先做个测试:飞一圈看看:1、水波纹随飞行距离无变化,无论远近都有;2、水波纹和油门变化相关,油门越大越严重。 如果1和2有其一,基本水波纹来自供电。要么给图传和摄像头单独供电,要么加滤波。   如果已经单独供电,只能想办法做屏蔽了。  如果不是1和2我就不知该怎么弄了,如果是我就换个图传试试。另外轻微的水波纹不影响飞行,没必要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使用什么桨呢?我用ATG的和飞越的碳桨都有

我用的APC,买回来的桨做一下动平衡吧,网上有教程。另外最好先把桨拆了让电机空转看看有无震动。有可能只是电机轴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