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飞翼作载机的朋友需警惕!

楼主(2013-10-26):
10月26号,我炸了台DIY的X8飞翼。
特意告诉大家几点注意的地方
首先普及下,飞翼因为其是特殊飞行器,无平尾及有效垂尾,且失速后副翼又会失效,所以经常会遇到飞翼失速又失控的情况。在这种飞行器上使用常规的螺旋补救方法显然不管用。理论上这种飞行器失速是无法补救的,当然,也有奇迹,但地球人都知道奇迹渺茫,不然就不叫奇迹哈。
第一,我只能告诉你,最好别用常规飞翼做载机,飞翼它有它的天生缺陷。
第二,如果仍想使用你的爱机,请适当加装翼刀,对于后掠翼,既可增加升力又可防止失速的气流扩散到整个机翼,并不是一定,跟失速能否救回一样,得拼RP!
第三,如果说翼刀的作用得拼RP,那么保持足够油门就是硬道理,不要为省那点电拼时间长。就等于你不会拿一辆有问题的车出远门
一样。
第四,像我一样的屌丝无米diy的人注意,diy的机一般反而更易螺旋,手工是无法做出同样的机翼,机翼性能差异会更易螺旋,所以注意精度,花多点时间。

楼主:
我计划搞一架带前翼的飞翼,希望前翼比主翼提早失速,防止主翼进入失速状态。如果不用这办法,估计只能上复杂的飞控的,最好有传感器及时感应翼面气流变化,及时做出调整。不过暂时我称这个为daydream。呵呵

网友A:
上图看看 你的飞翼

网友B:
翼刀应该说是比较常见的改装方式了。

网友C:
加装飞控呢?

网友D:
飞翼缺点和优点都很明显啊,飞翼党路过帮顶。。。

网友E:
飞翼不是不行 呵呵 我比较喜欢飞翼 常规布局的局限性也不小

楼主:
飞翼并非不行,只是给用飞翼的提个醒。对于这种天生有缺陷的机,得更小心,特别fpv,你往往都不能及时认知飞行器的状态的。那些螺旋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也见得不少。

网友F:
小展弦比飞翼不容易螺旋,我把1.66米瑞风截断只剩1.35米,失速性能极大提高了

网友G:
保持速度是主要的,不要飞FPV的时候当飞滑翔机玩就好了。虽然飞翼滑翔性能也很好但有一定的速度不容易螺旋,目视飞行和FPV还是要分开来操作飞翼。我目视下几乎每个起落都会关油门滑翔几十秒,但FPV飞行就几乎不关油门。安全第一。

网友:
一样喜欢飞翼的路过,我玩飞翼一般比较喜欢滑翔,FPV有飞控基本不失速,裸飞就得小心点,要是低空失速一般炸机收场,一定高度是肯定能改出的, 不过得看经验了。今天也在飞,在时速到10几公里时就失速了,有飞控在飞翼只是急速改了个180度的弯,今天主要是爬升,10分钟内升到3000米高度,也是飞过最高的一次了

网友H:
飞翼党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