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懂英文

楼主(2013-10-26):
D:\My documents\My Pictures\G6
出现在G6中,是什么意思?

网友:
意思是把油门锁定和感度调节“打开”,别问我这么弄我也不清楚。

网友:
我也不懂。。。

网友:
安全警報 鬆開油門 從來沒有設置的直升機
1.啟用油門門保持 2.禁用定速模式 3.減小油門零位置.
油門向下移動到最低位置綠燈亮起  Idle Up:3D定速開關撥動一下(如有3D定速模式開關開起關閉撥動一下綠燈亮起) Throttle hold熄火降落開關開起關閉撥動一下綠燈亮起
如不想顯示這訊息 左下角四方型那位置打勾 點右邊關閉畫面~

网友A(2013-12-15):
引用 网友B:
安全警報 Throttle:油門上下移動 Idle Up:3D定速開關切換一下 Throttle Hold:熄火降落開關換一下 如不想顯示 ...

楼上的兄弟,找你买主板能打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兄弟,找你买主板能打折吗?

找你买主板能打折吗?什麼主版?

网友:
当然是技嘉的啦,呵呵
ASUS、MSI的也是可以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