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状态灯绿绿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0-26):
gps模式显示绿绿绿、绿绿绿、绿绿绿、、、、、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就是GPS信号良好7颗星以上,这时候可以飞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GPS信号良好7颗星以上,这时候可以飞行了

平常只是绿灯闪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平常只是绿灯闪一下啊

请问下您具体的飞控是?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1785&extra=page%3D4请您看下这个帖子
从后面1分38秒开始,应该和您的情况一样,如果情况一样,请您检查飞控是否固定牢固,还有就是另外一种情况是传感器误差大。需要做高级校准的。
您连上调参软件看一下就知道是不是传感器误差导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您具体的飞控是?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1785&extra=page%3D4 ...

我的是lite

网友B:
沒有連閃三下的燈號,是不是gps模式剛上電自檢還是您眼花了

网友:
三绿!!!奇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有連閃三下的燈號,是不是gps模式剛上電自檢還是您眼花了

怎么可能眼花.而且是3绿自动返航回来的,遥控器当时全部失去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可能眼花.而且是3绿自动返航回来的,遥控器当时全部失去控制

建議樓主下次問、問題時請說清楚講明白
綠、綠、綠、是甚麼燈號!但重要的是當時您在何種模式下,您並沒說明
失控反航是黃燈連續快閃!如果您確定飛控失控反航變成如您所說的綠、綠、綠那就是您的硬體有問題了?
送修吧!(還有空閒時請多讀一下說明書、對您的幫助會很大的)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电机没有固定好,电机松了
,只能说lite太神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