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电调行程问题

楼主(2013-10-26):
新入
t14sg
,用兼容接受,为什么每次电调换电,都要从新校正油门行程,试了2个电调都是这样,不校正的话,摇杆最低,
电机
都会慢转,郁闷!!!!有次忘记校正怎么办???这正常吗??
注:油门已经设置反向
试过2个中特威30安,有以上问题,试了一个天行者40a,暂时正常
但这2个中特威用xg7控正常的

网友A:
遥控器没正确对频吧

网友B(2013-11-27):
你要懒调电调就吧油门行程调大点.120重新对频后也这个毛病 因为d10上我都有5个飞机了.懒得重新调控基础的行程了.就直接吧油门从-100%调到-104% 就没那个毛病了.至于螺距曲线想调就调高一点点做补偿.否则不动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