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GH3 云台 一系列小问题····

楼主(2013-10-26):
首先,不否认此云台的精度确实比以前的GH2版本要好很多。但是感觉多了一系列的小毛病···

1, 启动时,云台自检转动时 有时候会顶到相机。

2,云台过于灵敏了,轻碰遥感,画面起幅 较难控制,偶尔还有突然加速的感觉。。 建议 可以开放一个调试工具 调节云台 转动速度。

3, 本人在 将云台连接电脑时,突然出现 一个烧焦味,然后断电后,再次启动 云台无法通过自检回到水平位置。。 (平时偶尔也会闻到烧焦的味道)求解决···········

网友A:
画面应该是平稳的吧

网友B:
那个味道问题一定要搞定

网友C:
我的也有那个烧焦味,就是横滚那个电机,我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面应该是平稳的吧

画面是很稳定··· 精度很高··· 就是烧焦味 有点那个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味道问题一定要搞定

求问大师,烧焦味 需要怎么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有那个烧焦味,就是横滚那个电机,我晕!!!!!!!!!

恩,是的··就是横滚的那个电机!!!你解决了吗?

网友:
的确会有烧焦味,很负责任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的··就是横滚的那个电机!!!你解决了吗?

就是有味道,但可以用。

网友(2014-02-25):
亲,今天小弟我也兴致冲冲的通电了,结果也是横滚的有味还发热,自检通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