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GPS模式室外飞行,再次右手遥杆失控,紧急收油强行炸机

楼主(2013-10-27):
(无正文)

网友A:
很稳,飞的比较低,应该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稳,飞的比较低,应该没事吧!

还好!就是云台及减震球脱落了!咋在泥巴上,没有多大关系,第一次炸机惨一点黑狗3磕了一个凹陷

网友:
太可怕了!楼主把问题找出来再飞远飞高哈!要不出事很危险的!

网友B:
楼主,您好,请问您是否在调参软件中设定了飞行限制。因为如果设定飞行限制后,飞行器一旦飞出限制边界,就只有油门和偏航可控,右手遥感是处于失控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请问您是否在调参软件中设定了飞行限制。因为如果设定飞行限制后,飞行器一旦飞出限制边界,就 ...

设置了飞行限制!但是是高度50米可控半径150米,完全没有超出范围啊!有二次失控是没有装狗3的!离我的距离不会超过1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