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一个坑爹的Ubec,超级烫手的说,不敢用了~~~~~~~~~~~~~~~

楼主(2013-10-27):
好久之前买了个Ubec,一直没时间装,趁周末有时间   我就装了下,用的是6s电池,配的是 恒吉新款6A外置ubec低压版的。接上5分钟,这货就发热烫手,10分钟后,可以闻到一股发烫的味道。。。但是ubec还是在工作着的,工作10分钟后,这个ubec我简直不能拿手去摸~~~~
真心伤心啊~~~!!!!
早知道买回来的时候就应该不怕麻烦测试下。。。我猜这个ubec可能因为电压太高而发热巨大吧?   说明书上说  限制电压是25.5v,而我6s电池 满电已经是25.2了。。。
我看 应该是电压太高的缘故,但是这个ubec又白纸黑字的写着支持6s,那我这种发热发烫到能闻到焦味的情况  也能叫支持么??

网友A:
还是别用了,这些山寨货很多都是虚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别用了,这些山寨货很多都是虚标的。

兄弟 可以帮我在美国代购些东西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 可以帮我在美国代购些东西不

没啥不可以的,但是运费很贵,我认为不划算

网友B:
我也在用这个哈哈。。也是低压的。温度很高很高是真的,但还好没烧坏。一直都正常使用。。外面的透明热缩管的边都有点烧焦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用这个哈哈。。也是低压的。温度很高很高是真的,但还好没烧坏。一直都正常使用。。外面的透明热缩管 ...

那你还用,小心你的小命啊!!! 我刚又重新买了个ubec了 这种坑爹货  还是不要用的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还用,小心你的小命啊!!! 我刚又重新买了个ubec了 这种坑爹货  还是不要用的好

因为感觉都一直没出问题嘛。。就继续用啦。。你新买了哪款?推荐下

网友C:
发热那么厉害都带了多少负载也不说说,如果是空载发热那肯定是坏的,可以丢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没啥不可以的,但是运费很贵,我认为不划算

朋友,你那边有航模店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那边有航模店吗

本地有航模店,但价格较贵,一般也都是在网上买。

网友E:
。。。为啥非要6S??省一块电池么???那就来大力士吧。。。
9-60V输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为啥非要6S??省一块电池么???那就来大力士吧。。。
9-60V输入。。。满足你的要求。。。 ...

大力士是GSR3030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地有航模店,但价格较贵,一般也都是在网上买。

能否帮我看一下美国网上os的46级发动机卖多少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ainhobbies.com/product_info.php/cPath/3_426_814/products_id/35238/n/OS-46LA-46-Glow-E ...

换算成人民币要多少啊?中国这边卖88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算成人民币要多少啊?中国这边卖880

乘以6.1左右吧,大概是518的样子。

网友:
弄个好硬的吧,热缩管都焦了还敢上天!佩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大力士是GSR3030么

加拿大 WRL-HBECS 大力士超级BEC - 14s, 10A/15A 峰值
宽波段的输入电压从9V58V3-14LiPo Cells)。对于8.4/9.0V的应用,至少需要13V的输入电压

GSR3030也可以~~支持最高7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那么厉害都带了多少负载也不说说,如果是空载发热那肯定是坏的,可以丢掉了。

只带了接收机+陀螺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带了接收机+陀螺仪

上图看看用什么DC2DC芯片,这点负载就算山寨UBEC常用的LM2596模块也能稳定输出3A没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拿大 WRL-HBECS 大力士超级BEC - 14s, 10A/15A 峰值
宽波段的输入电压从9V到58V(3-14LiPo Cells)。对 ...

好的谢谢你。我还是考虑下GSR3030吧。大力士太贵了而且我用不到

网友:
虽说是虚标,你也别拿25.2V去冒25.5V的最高电压范围的危险哪。航模这东西玩可以,任何冒险的事情不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