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9楼有问题请教大家!)第一次做船模,发帖留念一下(制作过程更新中)

楼主(2013-10-27):
木质像真的,还在制作中,稍后上图,第一次做,今后有不明白的地方还要和大家多请教

楼主:
将各个隔框装上看看效果

对上甲板加热处理,使之弯曲

楼主:
甲板烤完火之后

换个角度

安上看看效果:

楼主:
从船尾看

楼主:
占位

粘接完所有的纵向骨架后

粘接船首加强片

船尾加强片

粘接船尾加强片

网友A:
哪款套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呀

逐步上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款套材啊

查理国王游艇
做过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查理国王游艇
做过吗?

没有,船我就做过一次,自己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船我就做过一次,自己切的

我也是第一次作,这次深有体会,自己切一定很累

网友:
这是套材。。不错呵。

网友:
怎么像深V?

网友:
用什么切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鼓励,这个就是深v的套材,买来时大部分已经激光切割好了,原型好像是威廉王子

更正一下,MOGOOSE 说的对
原型确实是猎人

网友:
激光机切割出来边缘是黑色的。

网友C:
我看着好像是用热熔胶粘的吧,论坛上说,这个胶两年就裂了,我也是新手,大神们说AB胶好,正在学习中,求一份图纸图纸731312696@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着好像是用热熔胶粘的吧,论坛上担飧鼋毫侥昃土蚜耍乙彩切率郑笊衩撬礎B胶好,正在学习中,求一 ...

不是热熔胶,就是AB胶和502
我没有图纸,这个是在网上买的套材
你就到某宝上搜吧:
查理国王游艇 深V
诸如此类的

网友:
这款套材太复杂了,建议笫一次制作,搞简单的练练手!

楼主:
的确不适合新手,工艺有点复杂
继续更新制作过程
开始蒙皮了:

网友:
很棒的船啊

楼主:
弯曲船首木片蒙板

弯曲好后的蒙板

楼主:
粘上以后的效果

楼主(2014-04-05):
接着做:
船尾:

给船尾蒙板:

打磨掉上层多余的木片:

楼主:
给船底蒙板:

从前面看:

楼主:
蒙板和打磨是一个非常费时费力的工序
尤其是当你用一块平直的木板去实现船体弧度和曲线
太费劲了
真的很不适合第一次作船的人!!!

楼主:
再来一张:

楼主:
初步打磨之后:

网友:
继续啊,别停

楼主:
谢谢支持!看着这船型曲线,稍微有点成就感了

楼主(2014-06-02):
蒙另外一侧的蒙皮;

打磨之后,初步具备船的模样了

看着样子挺舒服的

楼主:
下面有几个重要问题要请教大家:

1防水怎样做?
我问卖家,他说给船身喷了十几遍漆就可以了.但看网上大家好多是外部裹玻璃纤维加环氧树脂,内部在船壳底部刷环氧树脂,

到底哪一种方法好??
2.是否应该先安装好轴和舵,然后再外部涂漆
3.轴和舵应该怎样安装?是不是在槽里装好环氧树脂后尘胶没干把轴和舵塞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有几个重要问题要请教大家:

1防水怎样做?

楼主,你这船就是深V的修改版吧?冒似就甲板变成有弧面而以,上层不知道改了没有。甲板边线有变形,也不知道是你装的有问题还是套材有问题?
下面有几个重要问题要请教大家:

1防水怎样做?
我问卖家,他说给船身喷了十几遍漆就可以了.但看网上大家好多是外部裹玻璃纤维加环氧树脂,内部在船壳底部刷环氧树脂,
在船内刷一遍环氧树脂起到防腐作用,蒙好皮后在外面也刷一层作为防水,其实像这类的游艇可以不加布的,做到内外都防水的话,船也不会开裂,我的深V有三年了,没加布也没看到开裂现象。总得来说加了比没加好。

到底哪一种方法好??
2.是否应该先安装好轴和舵,然后再外部涂漆
一船在蒙皮前把轴假装上,就可以把电机座固定好,也可以同时者装好后再蒙皮,这样做就是容易装电机。
3.轴和舵应该怎样安装?是不是在槽里装好环氧树脂后尘胶没干把轴和舵塞进去?
轴上装好桨(一般是比使用桨要大上一号)的桨,这样做是观察以后的桨是否碰船壳,装好后就可以用环氧固定了,还有一种就是等蒙完皮后,刷船内环氧时一起刷上胶,就可以

楼主:
感谢tam1974!
这是我第一次做船,可能做的也有点问题
这艘船的原型是英国的猎人游艇(huntsman)
可能就是你说的深v吧
上层建筑应该没改

另外还想问一下:
1.船的外侧刷完环氧后,还可以喷漆进行美化吗?
2.安装轴和舵时,怎样用环氧有效的添补轴套和船身槽的空间,用注射器往空隙里打环氧胶吗?

楼主(2014-07-26):
请教大家:原子灰的作用是不是将木头表面不平整的地方抹平?
不用把整个木船壳都糊一层吧?

楼主:
船壳外刷了环氧树脂后,可以直接喷漆上色吗,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D:
打磨,上漆,再打磨,上漆。板块里有类似的作品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磨,上漆,再打磨,上漆。板块里有类似的作品可以参考。

漆指的是环氧树脂吗
一般来说漆要上多少遍,打到多厚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1751&extra=

谢谢!做的真棒!
这个帖子里的船壳刷的是什么漆?
如果我刷环氧树脂的话,也能这样打磨吗

网友:
我用的是聚氨酯漆也叫685.
可以的就是打磨费劲。

楼主(2014-11-11):
继续上传制作过程,准备粘贴上层甲板的时候,意外发生啦。

上层甲板是椴木层板做的,本来想用水泡了软化一下,好做出弧形,结果一泡分层了

楼主:
成了鸭子了

无奈啦,只好把分层的部分切掉

分步施工啦

楼主:
先把后半部分没分层的粘好

然后用1mm的桐木板做成前半部分的形状,先贴一层

看起来有点怪,但是实在无奈,只能如此

楼主:
然后,把那个原来的 最上层揭下来,压平,再粘到桐木板层上

整个过程相当于自己做了个层板,相当费事费力

楼主:
最后的效果

楼主:
船体内壳刷环氧,外壳打磨,打孔

楼主:
上层船尾也打了一个天线空,
暂时先把其他的各种零件拿来与拼接一下,看看船的整体效果

楼主:
船体外壳刷环氧,蒙玻璃布

初步刷完后的样子

现在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大家:

怎样避免蒙布和船体之间出现气泡?
对于已经出现的气泡该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