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4S初体验】航线党必看!内有4S电机推荐。

楼主(2013-10-27):
【6S】如今改480的风潮愈卷愈烈,令无数连倒飞都不会的悬停党及航线党纷纷效仿,但多是改6S,问起为什么不上4S理由一般如下:

①:6S改装技术及设备较成熟,少走弯路.4S前人失败太多,不敢试

②:观念上就决定了480必须用6S

【4S】今天由我来发帖,做第一批吃野果不怕死的!为论坛注入新观念。为什么改4S。

①:此贴极限暴力3D党可以无视,但是悬停,航线,普通3D党可以考虑!

②:相信玩模型的至少一半人的生活过得紧巴巴的吧,4S相比6S能在动力上省下至少100元(450改480最大支出在于电机电池

③:450用3S都可以很暴力,500用6S可以很暴力,按照比例,480应该是配4-5S的,但是480又比500轻很多,比450重一点,故4S是不错的选择。用6S的有点大材小用(仅指:悬停,航线,普通3D——不追求特别暴力的人)。

【改装选材篇】大家应该看过“飞鸽”的关于480改装的帖子,其他我就不多说了,说说动力的选择。

①:电调:鉴于成本,本人选择好盈天行者40A-UBEC(天行者40A此款支持2-4S——难道是巧合?赞一下好盈!),60元一根。

②:电机:由于目前4S电机市面上较少,前人改4S多用3S电机,这也就是为什么前人有的失败了,有的成功了。3S电机用4S电有点残忍,所以我选择了JDBLDC的4S电机,此品牌国内还没有铺货,我也是有幸淘得一颗来尝尝。很好,很暴力。

③:电池:一不小心帮电池做了广告...(不露真名!),绿皮电池没用过,我用的是深蓝皮电池,卖家发给我,外观好旧,感觉是外国回收回来的...但是正常使用。

【改装感受篇】第一次改480选择4S,改到现在,初步成功,由于忙,几个星期才飞了不到20起落,但是印象是很深刻的。

①:首先是锁尾,那个硬邦邦,感度到100都没抖。

②:动力,爆桨声那个震撼!跟6S听不出什么区别,这跟电机和电池有关系

③:响应速度快了好多,悬停也稳了好多。推油门一不小心就3米蹿到20多米,升力明显好很多。

④:续航上不差3S跟6S差不多,悬停8分。航线8分半(有人能告诉我为什么吗?)。普通3D,4分10多下来,3.75V

配置:480T机身 DS410M*3 MD922*1 ZYX-S 内测版工程电机 好盈40A-UBEC 飞越+富丽480改装件

(此电机的量产版将有点不同)

郁闷中,视频上不来,优酷要审核。我再弄弄。

楼主:
最后一张图为伏笔,又要吃野果了!

网友A:
电调竟然是天行者?

网友B:
  4S  nb 哇。。。 为啥我都6S 都不爆呢。。。

网友C:
这个电机看的舒服,X宝上找不到。

网友:
另辟蹊径也不错!

网友D:
4S电池也不便宜啊!但要是自制的话,就省多了……

我的480高尾像真机就不太适合6S,尾巴受不了,4S刚好,所以密切关注此帖,先顶了!

网友:
LZ走得是弯路。。。换电机,不如直接换6S的电机。。。以前我也用3S的电机直上4S电池,没什么问题,只要将油门曲线调低一些就可以了(还可以调低一些电调的进角)。。。

网友D:
我现在是6s 1700kv马达,用4S 2500毫安电池,60电调,进角怎样设比较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是6s 1700kv马达,用4S 2500毫安电池,60电调,进角怎样设比较好?

6S的电机用4S的电池,转速明显不够,可以调高一些进角试试。。。

网友:
找个3000kv左右的450电机不久行了吗

网友:
先感谢楼主啊  480也正是我最近想改的!!也是打算用4S电!我想在不换电机的情况下把电机齿减少2T应该差不多!!

网友:
这个电机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6S的电机用4S的电池,转速明显不够,可以调高一些进角试试。。。

现在感觉转速还高呢……

6S的%多少油门 相当于4S的100%油门?是70%吗?

网友:
雷虎 E360 標配350MM大槳 4S1P 2200MAH電池 2500KV電機

网友D:
求详细的4S 无刷马达的信息……

如转速、输出轴粗细、安装螺丝孔距等!

网友:
电机和十字盘很骚嘛

网友:
3S电飞480 的飘过

网友F:
请问LZ480T机身是哪一家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  nb 哇。。。 为啥我都6S 都不爆呢。。。

对于航线来说还能不爆?等看到视频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LZ480T机身是哪一家品牌的?

vwinrc450T改4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详细的4S 无刷马达的信息……

KV2900 齿轮121T+11T 轴径3.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竟然是天行者?

低成本4S可以用天行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看的舒服,X宝上找不到。

国内还没铺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4S电池也不便宜啊!但要是自制的话,就省多了……

我的480高尾像真机就不太适合6S,尾巴受不了,4S刚好, ...

像真机用4S的话很合适呀,过几天可以就上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内还没铺货呢。

铺货的时候,告诉大家一声,还是有对4S配置需要的~

但不知道有没有适配500级直机的规格尺寸的4S无刷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KV2900 齿轮121T+11T 轴径3.5mm

有轴径4.99mm的吗?

也就是500级马达规格的?

网友:
我觉得吧,450SE应该用3S,450sport应该用4S,450pro应当用5S,450pro改480应当用6S
至于电调?当然是统一都用40A电调。
电机嘛,450W,500W,550W,600W依次增加功率,3800KV,3000KV,2500KV,1800KV依次减少KV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轴径4.99mm的吗?

也就是500级马达规格的?

其实这个马达也可以用在500上,只不过会没力,500建议6S,4S也行,500用4S应该是2400KV,估计谈不上暴力。而且500用4S确实很冷门,商家说暂无此项计划。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个马达也可以用在500上,只不过会没力,500建议6S,4S也行,500用4S应该是2400KV,估计谈不上暴力。 ...

那我只能用6S马达 配合 4S电池飞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那我只能用6S马达 配合 4S电池飞了~

为什么不用3S电机配4S电池来飞?

6S马达配合4S电池飞是降功率,是电池舒服,电调舒服,电机舒服,你不舒服。

3S马达配合4S电池飞是提升功率, 是电池出力,电调出力,电机出力,你不出力。

问,为什么?

答,电机的功率是扭矩X转速,反映到电这边就是 电流和电压这对鸳鸯。扭矩是电流的下一代,转速是电压的下一代。中间要交税,税的名字叫 效率。电气效率中,最大的因素是欧姆定律三角恋中的电阻。我们先不看这个三角恋剧情的发展,只看看如何让电机出力而不累。简单,电气,机械本是亲戚,有事好商量。既然电机只愿跑快点但不愿出更多的力,那机械那边也跑快点但把圈子兜大点就好了。机械说:行,看在我们是亲戚的份上,我把齿比改了吧。

有人会提出让 政    府 干预,通过 油门螺距曲线 手段,但 政    府 行为就意味着你要交税,而且税率不低。有事还是亲戚间协商解决为好。当然,协商不果,那只好让 政    府 干预,但这是下策。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用3S电机配4S电池来飞?

6S马达配合4S电池飞是降功率,是电池舒服,电调舒服,电机舒服,你不 ...

您理解错了!

现在6S转速太高,我的四桨头像真机皮传高位的尾巴受不了,所以,用4S来推6S马达~

我不是为了暴力,是为了像真机的稳定和优雅的航线与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理解错了!

现在6S转速太高,我的四桨头像真机皮传高位的尾巴受不了,所以,用4S来推6S马达~

请问你的6S马达是哪个级别的?是500级的吗?

网友D:
500级的,1700KV

网友:
这个  ...本人新手 3S 都觉得暴了

网友H:
和我的电机完全一样啊,KV都一样。。。看了我的回帖也去要了一个吧,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0级的,1700KV

哦,是这样。

从节省的观点来看,你应该是闲物利用,不错。除了电机重了80多克,当然可当配重,因为那个像真尾巴不轻。

从控制的观点来看就是另外回事了。我想你自己也会列个1,2,3。。。。。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和我的电机完全一样啊,KV都一样。。。看了我的回帖也去要了一个吧,哈哈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7506&extra=page%3D1&page=1

这个帖子。我先提出搞4S电机,下面有分析为什么选KV2900 后来厂家给了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H: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7506&extra=page%3D1&page=1

这个帖子。我先 ...

好在我没说4S的坏话

帮我也免费试一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好在我没说4S的坏话

帮我也免费试一试?

他每样都要找人测试的,你看看你能测什么 电直全系列都有人测了,除非有新的方案
这个电机用4S,还是很暴力的 齿加大1T,那么大体积不要怕烧电机
纯作弊,4S2200,14.8V40A
XXD的500电机 小的才2820,这个都2421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他每样都要找人测试的,你看看你能测什么 电直全系列都有人测了,除非有新的方案
这个电机用4S,还是很暴 ...

哦,这样。

那我可以说4S的坏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和我的电机完全一样啊,KV都一样。。。看了我的回帖也去要了一个吧,哈哈

是的,这电机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哦,这样。

那我可以说4S的坏话了。

450不就是图便宜吗,配置越搞越高没必要4S有优点有缺点,4S40A电调可以接近最大输出功率,但是如果是线性BEC就白瞎了
4S电机难买,450用的4S电池难买
现在的电直肯定不完美,尾轴速度那么高,对精度要求大。大电直电机齿对大齿的压力太大。
大到一定程度是不是要用两个电机分摊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不用3S电机配4S电池来飞?

6S马达配合4S电池飞是降功率,是电池舒服,电调舒服,电机舒服,你不 ...

很形象的解释了:为什么同一架飞机,不同齿比会造成功率的不同。

网友I:
480是小恶魔

网友G:
引用 网友H:
450不就是图便宜吗,配置越搞越高没必要4S有优点有缺点,4S40A电调可以接近最大输出功率,但是如果是线性 ...

你,太厉害了。不和你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形象的解释了:为什么同一架飞机,不同齿比会造成功率的不同。

谢谢你的解读

网友:
引用 网友I:
480是小恶魔

男人和女人不一样,口非心是。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太厉害了。不和你玩了。

。。你不玩了 ,我玩什么啊
很多人说700 800 3D的时候扫齿。刚才大概算了下,8000W的电机,电机齿给大齿的推力大概四五百牛,只是个大概,这样搞就要重新设计结构了,不能简单的放大缩小
链条貌似不错,最简单了,而且对精度要求没那么高。杜卡迪功率再大那还是链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