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Y6 和 v6 的效率差。

楼主(2013-10-27):
都说双层结构、Y6 效率有损失,有人实测过么? 有可以参考的参数么。求解答。
或者有准确点的理论值么
想做Y6  担心效率

网友:
有损失。。。差不太大。

网友A:
我已经做了出来了,差不了多少,Y6是我最喜欢的机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做了出来了,差不了多少,Y6是我最喜欢的机型

你这个跟那个y6-700挺像,我搞了个y3的机架,但是同轴双电机4822太难装了

网友:
我做过Y4和X4,,因为机架反而减轻了,所以Y4的效率反而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跟那个y6-700挺像,我搞了个y3的机架,但是同轴双电机4822太难装了

我用的是朗宇V3508  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做了出来了,差不了多少,Y6是我最喜欢的机型

你这机架可以淘宝上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机架可以淘宝上卖了

嗯, 迟一点时间吧,现在还在完善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迟一点时间吧,现在还在完善一点点,

我是觉得机架的两块板可以把各种菱角去掉 免得炸鸡伤人 我现在的板子中间都放不下飞控板 只能放在最上面 电池只能吊在下面。后续都不知道咋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