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狗延时摄影试拍片段

楼主(2013-10-27):
昨天炸鸡了,两处骨折,遂将机机扔一边,用银狗试拍了一下延时摄影,效果还不错。。。

网友A:
这个用什么软件做的?  SONY VEGAS  能做吗?

网友B:
没让别人拿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什么软件做的?  SONY VEGAS  能做吗?

用的会声会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让别人拿走?

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的。。。

网友C:
还以为航拍延时

网友D:
延时摄影拍摄是在狗上设置还是通过视频编辑软件编辑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以为航拍延时

那牛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延时摄影拍摄是在狗上设置还是通过视频编辑软件编辑出来的?

通过视频编辑软件用照片编辑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通过视频编辑软件用照片编辑出来的。

那狗是用照片模式拍摄还是视频模式拍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狗是用照片模式拍摄还是视频模式拍摄?

狗上面的间隔摄影模式 根据你需要的后期镜头长度和景物变化的速度来调整间隔时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狗上面的间隔摄影模式 根据你需要的后期镜头长度和景物变化的速度来调整间隔时间。

这样设置后,那是不是拍出来的是视频格式的一个文件?视频也有可以720p、1080p的模式设置?还有如果记录的格式是视频格式的,那是不是用普通的播放程序播放就是一个这样的视频效果?

网友E:
这是几倍速度的效果?
给了我很多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设置后,那是不是拍出来的是视频格式的一个文件?视频也有可以720p、1080p的模式设置?还有如果记录的 ...

拍的是4:3比例的照片,我是设置的每10秒拍一张,拍完后把所有照片导入会声会影,设置每秒24帧的速度,720或者1080都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几倍速度的效果?
给了我很多启发

10秒一张,大概240倍的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的是4:3比例的照片,我是设置的每10秒拍一张,拍完后把所有照片导入会声会影,设置每秒24帧的速度,720 ...

我明白了,我什么时候用狗也去试试看。

网友:
恩 漂亮的逐格

网友(2014-04-12):
背景音乐是什么?